发动机活塞上的纹路有什么用?

楼主(2014-08-06):
如题   发动机上的纹路如果被磨平了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有磨擦的地方不应该有纹路。有纹路的地方想磨也磨不到

楼主:
活塞上原本有纹路   但是有点纹路被磨平了  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没看懂,是说活塞给磨出纹路还是说缸头的那些散热片。

网友:
活塞有纹路,证明你的活塞拉了,换新

网友:
活塞上的纹路,应该是存储润滑油,起和缸套间润滑作用的。

网友:
活塞那个地方有纹路,要是侧面有基本上已拉缸了!

网友A:
一般活塞都有网状的纹路,很浅,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应该是保证油膜附着的。如果依此分析的话纹路磨平了润滑性可能就会差一些。
缸内壁是没有纹路的。如果缸内壁或者活塞出现了竖直方向的不规则划痕就是拉缸了。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活塞都有网状的纹路,很浅,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应该是保证油膜附着的。如果依此分析的话纹路磨平了润滑 ...

其实缸套上是有网纹的,应该是加工的痕迹。至于活塞,倒是没发现有网纹。

网友C:
活塞有只有裙部活塞销座附近有0.5—1mm的凹陷,可以减少活塞销附近的热变形量 活塞其他地方书上没有写。气缸内表面经过珩磨有深度为4—6微米的网纹。目的是改善气缸的润滑性和磨合性。书上抄来的,嘿嘿

网友:
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缸套上是有网纹的,应该是加工的痕迹。至于活塞,倒是没发现有网纹。

缸套是汽缸吗?     我现在只发现活塞上有横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活塞有只有裙部活塞销座附近有0.5—1mm的凹陷,可以减少活塞销附近的热变形量 活塞其他地方书上没有写。气 ...

没懂   说的好多词都没找到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缸套是汽缸吗?     我现在只发现活塞上有横纹

没错,你理解为汽缸的地方,黄铜材质,就是缸套。里面是有网状的纹路的。活塞上应该是没有网状纹路的,只有靠近顶部有一道或两道油环,是储存润滑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懂   说的好多词都没找到地方

我说了我是从书上抄的,再说我这个书讲的又不是航模引擎,讲的是所有引擎。航模引擎不可能全部采用这些技术的

网友D:
快升级了

网友E:
有环形浅纹路是正常的,降低摩擦,存润滑油

网友F:
这问题没法回答,都不知道是什么部位的什么样的纹路,还是自己琢磨吧

网友G: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