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姿态模式黄灯夹杂两下紫灯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08-06):
如题

网友A:
LZ确定只是两下? 如果是多下的话 应该是 黄(模式灯)-紫------在HOME点8M内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能否确认是两次紫灯闪烁,飞机是否在返航点8米内?如果是,紫灯闪烁6次提示是正常的。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