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横滚掉高度

楼主(2014-08-06):
我只要一横滚,滚不了两圈高度就掉下来了,
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特别是滚快了,根本看不清要怎么打舵了!!!
??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 滚慢点

网友:
进入倒飞状态时推一下杆。

网友:
跟着滚转打升降,方向舵

网友:
滚的时候打方向 跟升降 都动一动

网友A:
随着模型  倒---正---倒---正;升降舵   推---拉---推---拉。

网友:
最简单办法,滚之前点拉一下杆,回中后紧跟着压杆开滚。2周的话比1周多拉一点。
请去自学戴氏航模学校教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着模型  倒---正---倒---正;升降舵   推---拉---推---拉。

多谢模友们的指教,
可是我根本看不来呀?
动作做不来,可以说是目不暇接呀!!
有什么方法或是套路动作吧?

用眼看根本看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模友们的指教,
可是我根本看不来呀?
动作做不来,可以说是目不暇接呀!!

滚转速度不要太快,大概1到2秒一圈。先练两三圈。

网友:
模拟器练练吧

网友:
横滚的时候要进行修舵,修正垂尾,具体的也说不清楚,去论坛里找技术贴吧。

网友:
日本手的话,右手打副翼,左手画圆就可以。

网友:
如果是快滚我的办法最好,一秒钟的事情如果不是滚转高手哪来的精力修舵。
短暂拉杆一下相当于是把飞机轻轻抛起,滚转完了正好落回原高度,操作得当的话几乎看不出来有高度变化。

这种手法是传统特技飞行的经典手法,现在那些牛X手法以前只是慢滚才会用。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
楼主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练习3D飞行,其实就是3D飞行中的横滚,难度再大就是蛇滚,当然美国手要难一些,可搜索3D飞行的帖子。

网友:
多练模拟器找手感。

网友:
我知道原因,加我Q说吧:2462872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