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多轴第一次炸鸡!!

楼主(2014-08-06):
机架配置:
使用的H机架!   升级郎宇V3508电机  380KV   好盈铂金30A电调   使用6S电池 5200毫安   用的1555的碳浆!    nazaV2飞控 带GPS!

事故原因:
起飞的时候挺平稳的,在空中定点定高也不错!就想试试机动性!在空中就较快的打了转向和前进后退!   多轴就突然失控!   在空中发疯,然后炸鸡了(损失4片碳浆 其他都还完好!)

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起飞重量太轻的缘故

网友A:
你都没说重量多少?

网友B:
估计是飞控sb了

网友:
首先重量没说,不过也应该有至少2kg以上,感度,桨平衡,电机水平,机架重心,油门行程,起飞前校准搜星,还是这些一个个排除吧
目测感度是问题

网友:
这个马达配1555浆,有点吃力。因为是稳定中速正常下,做出动作发生侧倾等炸鸡原因,堵转可能性很高。
建议换个低KV的马达就能解决。要不就刷BLHELI改参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说重量多少?

回去我称一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飞控sb了

还可能愉快的聊天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能愉快的聊天么!

   可以无视此类不愉快因素 云浮了,尊驾保持住自己的愉快之心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能愉快的聊天么!

   可以无视此类不愉快因素 云浮了,亦可以将之看做“笑”料,尊驾保持住自己的愉快之心就好

网友C:
v3508 580kv 6s 1555 楼主不是写错便是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v3508 580kv 6s 1555 楼主不是写错便是疯了

怎么了!   这个配置有问题吖!!     是店家推荐的

网友C:
v3508 580kv 应上4s电,380kv才上6s电 这个店家无良便是

网友:
用1555kv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v3508 580kv 应上4s电,380kv才上6s电 这个店家无良便是

查了一下T B    是380KV的  写错了!

网友:
要么机架软了,要么感度高了,还有就是别用GPS模式高速摆动,会让飞控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