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又來問一下大家了,有關電機溫度的問題。

楼主(2014-08-06):
這三天我都是用550來煉了,每次飛完,電機溫度都是140華度,不知道算不算高,我是開定速的,電機是毒蛇的6013,電調用Hobbywimg 100A V3,機身是Align550更換了皮傳,但電調的溫度一點也不高。

网友:
60摄氏度。。

网友:
61.111°C应该还在承受的范围里面吧!!

网友:
基本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66应该还在承受的范围里面吧!!

嗯,我剛剛看完了電機說明書,電機是高能型,電機最高能受250度,140-180度是正常溫度。

网友B:
60摄氏度不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摄氏度不高了。

是的,我少玩電,看完說明書才知道一點也不高。謝謝大家回答

网友C:
我的电调一般都100摄氏度左右

网友:
反正我是手感觉烫手就休息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调一般都100摄氏度左右

那你的太熱了吧

网友:
还好,从来没保护过,而且天凉一点就没那么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