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14到底怎么实现14通道啊?

楼主(2014-08-06):
1131接收机刚11通道,x-bus口拿扩展线才13通道。。。哪来的14呢?
又不像s-bus那样有14通道***
原本以为买了就知道了,谁知道买了之后厂家给的资料还是那么少
懂的分享一下呗
谢过了

楼主:
和谐部分是/*解/*码/*器/*这是什么禁忌?

网友A:
1131B不是X.Bus接收机。031BX,与731BX才是支持X.Bus的接收机。X.Bus的接口虽然是一个,但是可以通过这个接口设定很多通道。并且在MODE A下,普通的PWM端口也是输出信号的。如果你是14通道的发射机那么就可以通过X.Bus接口控制设定14个通道的舵机,而1个通道可以分别调整控制4颗舵机的大小舵角、正反向、中立点等,所有,14个通道的发射机实际可以控制的舵机数量是14*4=56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31B不是X.Bus接收机。031BX,与731BX才是支持X.Bus的接收机。X.Bus的接口虽然是一个,但是可以通过这个接 ...

感谢,那岂不是变成56通道了?
硬件方面怎么连接呢?是不是要用专门的x-bus舵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那岂不是变成56通道了?
硬件方面怎么连接呢?是不是要用专门的x-bus舵机啊

还是14通道,但是每个通道可以单独调整的舵机变多了。
XBus舵机马上就会上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