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遭遇怪事自稳模式起飞后摇摆越来越大传上日志

楼主(2014-08-06):
APM 3.15

四轴 H680   3508 KV580   4S  4500电池 起飞  1300克+电池重量

1238 ATG   以前 都飞的很好。

今天早上 自稳模式 飞离地面  摇摆越来越大。 由于是朋友在飞,比较紧张,  眼看要撞到树上了,就立刻全收油门。 导致醉鸡。 一个3508 漆包线断裂  一个电机座开裂。

看了下日志 发现 输入没有 ROLL PITCH 但是 输出 却是一个 幅度越来越大的 震动曲线。

请教 是什么原因?

求日志 详细分析 原因。  有了原因 炸鸡也值得。 不然就是无为的牺牲。

2014-08-06 07-05-13.rar

网友:
p值降低15%试试·

楼主:
经过和 杜兄的一番讨论,一致认定,机架选错 引起 的摇摆。  晚上回家确认, 这个我以前设定是 X   FRAME =1.0000   日志里是  0.0000 也是就  + 型。

估计 我朋友拿去下日志, 结果第一个页面 随手 一个 CLICK 就变成  + 了。 自己还不知道,那个界面也没有 再次确认的 提示, 直接就保存了。

网友:
遇到过类似,重新校准油门就好了,不知道你的怎样的问题

网友:
猊似油门加大了引发自激震荡,看油门in out曲线,最後一刻错误打舵,机子摔了,在机子摇摆时收点油也许可避免炸机,感度应是大了

网友:
x機形選錯了+應該不能起飛的,機身晃動很嚴重

网友:
在联机软件里误点了那个精灵,不管你有没有其它动作都会自动变成+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