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4SG。120A凤凰电调油门行程设置

楼主(2014-08-06):
求助高人啊,14SG。120A凤凰电调油门行程怎么设置呢。在哪个菜单里。或者有视频的给发个连接,琢磨了好多天了,弄不了啊。小弟感谢啊。

楼主:
之前飞机是3GX换了GPRO后,

网友A:
1.先確定  油門通道是否反向  恢復NOR油門曲線1~100一斜線
2.進END POINT  調成 3 THR 135  50 50 135
3.油門桿推到頂機機上電  待電調響聲(幾節電)結束後 慢慢加大左邊50數值(上行程)直到一段滑音出現在加兩點
4.收油門到底    慢慢加大右邊50數值(下行程)直到一段滑音出現在加兩點
5. 搞定 拔電  有設定速  NOR油門曲線請恢復   0 30 30 30 30
6. 上電   待電調響聲結束後(幾節電) 會多一段滑音   繼續爽飛OR爽X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確定  油門通道是否反向  恢復NOR油門曲線1~100一斜線
2.進END POINT  調成 3 THR 135  50 50 135
3. ...

谢谢你啊,我按着你说的,电机启动了,我想问下,为什么油门曲线要恢复0.30.30.30.3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確定  油門通道是否反向  恢復NOR油門曲線1~100一斜線
2.進END POINT  調成 3 THR 135  50 50 135
3. ...

我还有一架飞机450L。GORO.油门曲线是0.40.65.85.1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架飞机450L。GORO.油门曲线是0.40.65.85.100

電調沒設指定轉速的話當我沒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調沒設指定轉速的話當我沒說吧............

不明白呢,意思是恢复原来的0.25.50.75.100.还是试机时根据飞机转速是否合适,再往上加,设定呢。

网友:
看你之前是怎麼飛就怎麼設吧.......................

0 30 30 30 30   是給有飛定速用的

楼主:
哦,谢谢哥们啊,我是新手,打扰你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3207&extra=&page=1

看帖子 有你想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