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秀自制机架 (接:万里长征第一步(一))

楼主(2014-08-06):
正文在下面,第一行找模友,舟山的,最好在临城。
今天看到一架四轴在200米的高空飞过,
心中千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
哀悼我已炸的和未飞的飞机。。。。

下面是正文:
前几天订制的机架到了,可是孔位不太对。难以安装。
挖洞后成功,但无法起飞,因为电机座未水平,有水平方向的分力。
谁能告诉我怎么办?

下面来几张图片。

网友A:
我看像是电池有分力吧?重心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像是电池有分力吧?重心偏移

有可能,但他是水平旋转,不是向后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可能,但他是水平旋转,不是向后倾

那说明没达到前后倾的程度,中点吊根线调重心吧,电池对面应该装相机的,

网友:
电池放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没达到前后倾的程度,中点吊根线调重心吧,电池对面应该装相机的,

是的,设什时就考虑过对面放相机。
但。。。。没钱。
把电池放中间了,但是没用,依旧自转。
换个飞控试试

网友B:
油门行程调了没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行程调了没v?

不是油门行程的关系。。。。

是机架碳管未调水平导致出现水平力作用在飞机上造成自旋。

以前的飞机从没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要不买个平水,要不手机下载个平水工具,我一般用手机调都够了

楼主:
好方法,我试试。
你的是碳管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油门行程的关系。。。。

是机架碳管未调水平导致出现水平力作用在飞机上造成自旋。

更换飞控后已成功飞行,虽然还不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设什时就考虑过对面放相机。
但。。。。没钱。
把电池放中间了,但是没用,依旧自转。

什么飞控,带磁罗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带磁罗盘吗?

mwc se 2.5

设计时打算上px4,可是考虑到钱包。。。。

又上mwc了。。。。

现在飞的也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mwc se 2.5

是慢慢画圈吧,估计得重新校准罗盘

网友:
觉得桨小了点

网友:
给你个群,95270329,舟山的,临城的有的,欢迎

网友C:
有没有找到舟山组织,我就是临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找到舟山组织,我就是临城的。

找到了     舟山千岛模型

网友C:
有没有加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加群?

加了,被拒,正在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