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naza v2自旋漂移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8-06):
我的机架是atg六轴玻纤机架,轴距好像是650
动力配置如下:
电机是朗宇2216kv1100
电调是铂金30a
电池是格式5300
不加云台2KG
电机座已经用水平珠调平了,出现的问题是我向左打方向,就会向左漂移,向右打方向就会像右漂移,就好像打了方向的同时打了副翼,感度是出厂时的感度125 125 100 100没有调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感度的原因?

网友A:
您好,楼主,在姿态模式下是否也是会有偏移的情况呢?  漂移后飞机是否会自己飘回?

GPS坐标的 X,Y,Z是否有填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楼主,在姿态模式下是否也是会有偏移的情况呢?  漂移后飞机是否会自己飘回?

GPS坐标的 X,Y,Z是 ...

姿态没试过呢,刚装机,有时间试试,GPS坐标都量好填写了,出现这种状况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姿态没试过呢,刚装机,有时间试试,GPS坐标都量好填写了,出现这种状况是为什么呢

一般为飞机的重心及电机水平的问题才会这样...

建议您尝试多调整飞机。

网友:
DJI回复确实很及时很到位

网友:
DJI回复跟进真快!赞一个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明天观察下具体细节再来说

网友B:
這狀況跟我以前一樣!
只要操作航向角!往左打就往左飄~~~往右打就往右飄
其實解決方法很容易,只要保持整機水平後,重新高級校準~指南針校準
詳可參考我以前文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96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狀況跟我以前一樣!
只要操作航向角!往左打就往左飄~~~往右打就往右飄
其實解決方法很容易,只 ...

谢谢,我之前参照了你的帖子,用万向水平珠调节了电机座和机身的水平,可是还是漂移,昨晚貌似发现了问题,我重心靠后了,调节了一下重心,好像不漂移了,等待过几天飞飞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为飞机的重心及电机水平的问题才会这样...

建议您尝试多调整飞机。

您好…我在有风天自旋会飘,飘完了会自己飘回…无风天无论GPS还是姿态都不飘…
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在有风天自旋会飘,飘完了会自己飘回…无风天无论GPS还是姿态都不飘…
这是正常的吗?

这种属于正常

网友D:
1、NAZA-V2装正中心,2、确保NAZA和地平线水平,3、多做几次高级校准,4、药倒病除。

网友:
引用 网友D:
1、NAZA-V2装正中心,2、确保NAZA和地平线水平,3、多做几次高级校准,4、药倒病除。

我的乱飘就没解决过,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换的零度的飞控,同样的机架动力,为毛只有naza飘?

网友:
做校准的时候,主控一定要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