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玩3D吊机时,遥控器是如何设计的?

楼主(2014-08-06):
玩3D吊机时,遥控器是如何设计的?舵面和油门是如何设计的?

网友A:
同为新手,问题似应为;遥控器是如何设置的?舵机行程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为新手,问题似应为;遥控器是如何设置的?舵机行程是如何设置的?

     还是楼上说得对。3D机可以这样设置,仅供参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3860&extra=

网友:
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偶也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看个人习惯!当然舵角一般是最大的,飞机推重比1.5-2就可以,说起来没啥特别要求,关键看手。

网友(2014-09-10):
慢慢学吧

网友B:
飞机推重比是怎么算的?

网友:
如何设计?
设计遥控器肯定是不必了,都是现成的,舵面要占尾翼面积的一半以上,舵量45度以上。
推力要自重的1.5倍以上。

网友(2014-11-19):
设置大小舵 吊机时舵面最大 EXP调小  当飞机倾角大时 满舵 闪油就立起来了  小飞机没惯性 舵效显著 !!!

网友(2016-07-01):
问一下,吊机的详细操作顺序和心得

正在练习模拟器,谢谢各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机推重比是怎么算的?

退重比就是用电机的拉力除以飞机的起飞重量。重量可以用称称出来,拉力简单的办法可以看电机的测试数据。。。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手拿飞机机头向上,退油门,感觉飞机往上拽,一感觉一拖手能跑走就是1:1了,根据拖拽的力度,这可以做经验值。

网友C:
飞3D遥控器的dr/expo都是根据个人习惯的经验值。看个人操作手感和机型。有的时候跟环境也有关。刚开始飞得话dr可以调小点,但最后肯定是要用100的dr,expo的话个人感觉比较矛盾,我现在是副翼20其他为0。之所以说矛盾是因为如果设置钝化的expo,操作会更细腻,但会让反应变慢,同样的舵效需要更大的摇杆操作幅度。如果设置锐化的expo那反应会很快,可能有适应不了。我现在模拟器有用全部20的锐化expo去飞。。。另外根据个人喜欢有的用副翼50,方向30,升降20,有的人用副翼50,升降方向都30,还有人副翼用100的。根据机型的舵面也会不同。另外举个例子说下很环境的关系。比如舵量设置成100'80'60三档,有风比较大的时候会用80的舵量。有时候换电池了,3S用80,2S用100什么的。。。等等。dr/expo没有统一的说法,适合自己就好。当然可以借鉴别人的经验值,不过还是要根据自己感觉调整。

网友:
我用的凤凰,不用设置也能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