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云不济,跌落云端

楼主(2014-08-06):
这次可真是重大事故啊,飞得好好的突然就直直就掉下来了。。。。

不说啥了,来来视频在此:http://www.tudou.com/v/tkqsKJ4C5RE/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听声音是整机断电了

网友:
掉树上前有猛拉油门的声音 没拉上去? 还是射浆

网友: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表示慰问!!

网友:
上尸体照让大家给你分析分析

网友:
这个故事想告诉你,有些地方不可以随便拍的

网友:
飞机震动没排除就先不要飞嘛,多轴结构简单但其复杂的电子设备对环境和载机要求是很高的!

网友:
飞机找着了没?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A:
肯定找到啦,不然视频哪来的

网友:
我靠,最后吓了我一跳

网友:
看表现像是全机断电了,但最后那个电机的声音又是啥?

网友B:
看看飞行数据  ,,,,,,,有IOSD  的数据  或者黑匣子数据吗?

网友:
找到飞机残骸认真检查,缺桨即射桨,我比你还惨,近6KG的飞机空中直接射电机了~

网友:
看视频直接断电了?是不是电池线虚焊啊什么的,还是飞控忽然抽风?

楼主:
初步分析,可能是三号电调过热保护,所以机身向左猛倾,倾角太大时naza停转所有电机,于是就直线往下掉了。
但还有有两点想不通:一是这两天都很热,头天也这样飞了一整天,都没事,这天起飞还没几分钟就掉了。二是问了DJI,倾角要大于70度,油门小于10%电机才会停转,我当时正在刷锅呢,油门不可能低于10%。

整机断电也不可能,后面推满油电机还在疯转,断电恢复的话还要解锁才行啊。

楼主:
JJ的照片就没拍了,损失清单:四只桨,一个机臂碳管折叠件的转轴被拉坏了,狗的USB口被插头爆了菊,捅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飞行数据  ,,,,,,,有IOSD  的数据  或者黑匣子数据吗?

naza m lite,只有靠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初步分析,可能是三号电调过热保护,所以机身向左猛倾,倾角太大时naza停转所有电机,于是就直线往下掉了 ...

看云台的反应是当然肯定断电了,不然会一直保持稳定的,后来电回来了,云台又是稳的

网友:
好像突然没电了

网友:
飞行需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云台的反应是当然肯定断电了,不然会一直保持稳定的,后来电回来了,云台又是稳的

和我想的一样,云台突然翻转,之后又恢复正常,应该是供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肯定找到啦,不然视频哪来的

那么大一片树林怎么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大一片树林怎么找到的?

这个要问楼主了

网友:
慰问路过。。。

已炸3只

网友:
不像断电,断电就算又通了,肯定不会再转了电机,

看图像,在翻之前,飞机已经摆动了两下,会不会是遇到高空的乱流,引发了自激,最后翻了呢?

网友:
这个风景拍的真好,看来坠机是早晚的事,降落伞才是万全之策压!

网友:
汗,把你当楼主了。。。

网友:
naza m lite 本身就有突然掉机的隐患 详见这个视频 同飞控 低空突然就掉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