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又出神器-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炸鸡啦!

楼主(2014-08-06):
飞机在天上,相信飞手的心在嗓子眼儿吧~

一个复杂的控制系统难免有出问题的时候,一旦出问题,只能眼睁睁看着掉下来,那么就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答案是有!!

DJI Dropsafe-高空下落缓速系统
我们期待的降落伞终于但生啦!

v.youku.com/v_show/id_XNzQzOTQ5ODUy.html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炸鸡啦!!

楼主:
v.youku.com/v_show/id_XNzQzOTQ5ODUy.html

网友:
LZ  欢迎从非洲回来

网友A:
又到回魂夜。。。

网友B:
那么对于失控直接飞走的打算怎么处理?

网友:
那个估计还是没办法

网友:
我查,这东西要是上市,就证明DJI飞控系统是真的有问题·。把自己的缺点真正公开出来。

网友:
弹开伞还不是眼睁睁看着掉下来?难道还突破地球引力飞向太空? 只是掉下来慢一点而已嘛,呵呵

网友:
太重了对我的450无爱。,对lite无爱

网友:
我的疑问是我们多数遇到的故障是失控自己飞走或者是某个电机停转,如果是失控螺旋桨依然保持旋转伞就算弹出来了最终估计会缠绕进螺旋桨飞机死的更快,如果是某个电机停转机身会自旋也相当于不受控,如果反应快的话可以先掰杆让电机停止再开伞,但是前提是要飞的足够高才有时间做那些操作,如果飞行高度只有100米那一样是死,血滴子注定是个大杀器加个伞也作用不大何况还是DJ出品

网友:
我查,这东西要是上市,就证明DJI飞控系统是真的有问题·。把自己的缺点真正公开出来。lite  是垃圾

网友:
大疆不错啊!研发能力果然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对于失控直接飞走的打算怎么处理?

牵根风筝线

网友:
公布了这么久都还没出来,估计还是不成熟的方案,应该和S900弄个套餐搭配会干掉一批杂牌机

网友:
不伤到人.什么都可以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到回魂夜。。。

B大的点评是最精简最到位的,不是拍Sir马屁,我看了你很多点评,早就有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