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并联的问题及附加问题

楼主(2014-08-06):
我现在有11.1v1550mAh25c11.1V和2200mAh25c的花牌锂电各一块,现在想弄FPV所以电池容量不够,我看的那家店里卖的只有格式的电池,而且最大的也只有2200mAh,问格式电池和花牌的可以并联吗?要是买格式的电池也必须是25c11.1v的吗?和电池的容量有没有关系?我主要是担心我这个老花牌(成色还可以,无鼓包,过冲过放),对新格式有没有影响?,电池要是3块或俩块电池并联,硅胶线用不用加粗?我现在用的是T插,用不用换XT60?
请按顺序回答,谢谢undefined

楼主:
谁知道哪家店fpv的设备比较全,是固定翼的,发一下,直接跟帖就行,如果觉得不方便也可以单独发给我,谢谢啦

网友:
我一直认为高倍率电池并联使用是很危险的操作,很难控制并联的两块电池电压一致,有一点压差就会产生很大的倒灌电流,很危险

网友:
我赞成3楼,并联后相互间会产生充放电,新旧电池并联老电池放不出电,新电池有可能过放

网友:
赞成三楼的观点,建议最好使用同一品牌的同样规格的电池进行简单的并联和串联。

网友A:
其实多块电池并联应该和品牌、新旧程度关系不大。

网友:
输出的引线是否需要加粗,还得看原来的线径、使用时的最大电流及最大电流的持续时间。

网友:
电池并联和容量、新旧无关,当成一个大容量电池用就行了,但要注意电压要基本一致,不要相差太大。
电池并联后如果还是使用原来的设备,电流并不会加大,但容量增加,使用时间加长,所以如果原来的线能满足要求,就不用换线和插头。

网友:
好吧  我试过   电压不一致   t插会烫

网友(2014-10-17):
只要二组或多组电池的电位是一样的就可以并联使用,这是理论上的说法;但是,在实际使用中我们习惯把相同容量的、相同电压的电池组二组或多组并联在一起使用。一般不易做到。

网友:
其实我也不知道

网友(2014-12-04):
引用 网友A:
其实多块电池并联应该和品牌、新旧程度关系不大。

理论上不错,实际不行;初始电压一致,品牌不同、新旧不同,随着用电过程,差别就显现了,一旦出现电压差别,事故就是必然。

网友:
理论上不错,实际不行;初始电压一致,品牌不同、新旧不同,随着用电过程,差别就显现了,一旦出现电压差别,事故就是必然。

请注意,在此是电池并联。电池并联的特点是两端电压相等,电流等于各支路电流之和。也就是输出电流会受影响,总的放电时间变短,电池旧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