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头追动作控制无刷云台

楼主(2014-08-06):
X9D遥控器的旋钮控制云台感觉不是很顺手,把自组视频眼镜的开源头追接到云台上面测试一下,还挺顺滑,可以把眼镜绑在遥控器上感应手部动作调整云台,当然也可以用头部动作来控制。

网友:
太有意思了,可以出个教程麽

网友:
这个有意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源头追 论坛有详细教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3115&highlight=%CD%B ...

感应怎么整得?

网友A:
这个用3轴云台多好。。或者可以把左右倾改到上面变左右转,就是俯仰+左右摇头

网友B:
视频眼镜不错,以后换个谷歌眼

网友:
这个技术不错!!!值得搞一下

网友C:
一直想问这个功能 我fatshark的头追还没试过,楼主分享下经验吧。

网友D:
论坛有太多的大神如神一般的存在。。。

网友:
姿态传感器。其实跟飞控上算姿态角的传感器用的是一个东西,通过三轴加速度计和三轴陀螺仪,就可以计算出传感器的方位角,也就是脑袋的角度,然后对云台舵机进行相应输出就ok了。

网友:
这个东西好玩

网友E:
头追本来就是控制云台的啊

网友F:
飞行时,一个喷嚏就全完了!

网友G:
求教,头追控制,云台是速率模式么? 影响云台的自稳效果么?

楼主:
认真看看教程很容易做出来,工作原理15楼的朋友也有详细解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3轴云台多好。。或者可以把左右倾改到上面变左右转,就是俯仰+左右摇头

可以支持三轴云台的 我只有个两轴的试下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眼镜不错,以后换个谷歌眼

那还要接着换高清图传,然后还要许多东西都要跟着换,陷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想问这个功能 我fatshark的头追还没试过,楼主分享下经验吧。

我刚连接无刷云台还没机会到外面试过,还不知道飞起来是啥感觉。fatshark头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有太多的大神如神一般的存在。。。

是啊,感谢那些致力于开源技术研究的大神,有他们这些大神我们才有机会跟着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头追本来就是控制云台的啊

是的。不过之前只是用来控制舵机云台的摄像头FPV用,现在是控制无刷云台的俯仰和横滚,因为平时拍摄控制俯仰的时候有点手不够用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行时,一个喷嚏就全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教,头追控制,云台是速率模式么? 影响云台的自稳效果么?

还没飞起试过,不过这应该不会影响云台的自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要接着换高清图传,然后还要许多东西都要跟着换,陷阱啊

入魔=入坑=入陷阱

网友:
引用 楼主:
认真看看教程很容易做出来,工作原理15楼的朋友也有详细解释了。

十分感想!

网友:
都是神一般的存在啊

网友:
厉害点赞,期待试飞,出个教程造福模友

网友H(2014-09-25):
请问用的是什么云台?这个很适合单人拍摄啊。

网友I:
请问楼主这个感应这端通过教练口输入,那么飞机上是通过接收机信号输出吗? 如果是接收机信号输出,那么就得两个通道输出,遥控器上怎么映射这两个通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用的是什么云台?这个很适合单人拍摄啊。

MF二轴云台 刚改为三轴 这个只是玩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这个感应这端通过教练口输入,那么飞机上是通过接收机信号输出吗? 如果是接收机信号输出,那么就 ...

飞机上是通过接收机信号输出到云台。
遥控是X9D

网友:
这个必须顶,这是绝好的

网友:
一直觉得应该这样控制云台,以后甚至可以做瞳孔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