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站还是挺好玩的,偏移很蛋疼

楼主(2014-08-06):
地面站还是不错的,
不过高德地图偏了500米,定位都定到隔 壁小区了怎么破

挂VPN也下不了google地图,纠偏插件也会有bug

凑合用用吧,希望官方加强下

顺便建议可以在航线中加入机头方向控制或者云台控制

网友:
我自己如果选择好偏移点,就是我人工设置的时候,还会偏移吗?
诶~我表达不清楚。。。
就是我人工有没有办法纠正偏移。

网友:
关注,如果这个问题不能有效解决,这个地面站功能就是形同虚设呀,而且反而增加了飞丢的几率

网友:
LZ住的环境这么好

网友A:
您好,目前能够解决地图偏移的方法只能通过VPN加载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目前能够解决地图偏移的方法只能通过VPN加载地图。

。。。麻烦推荐个靠谱能用的VPN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推荐个靠谱能用的VPN

收费的一般都是靠谱的,某宝买一个吧,简单 方便,好像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