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台达的ASD-A伺服驱动能接D维宏卡不?5V的叱..

楼主(2014-08-06):
原伺服驱动坏了,要改个....看说明书貌似要24V....
各位大神有见解不?~~~

网友A:
不用,能直接用,24v不用接也行,那是给plc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能直接用,24v不用接也行,那是给plc用的

谢谢了,接好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