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飞机失控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楼主(2014-08-06):
我先来!个人认为飞机飞远了,姿态模式下也只能盯着屏幕找方向,搞不好飞不对方向把电耗光就炸鸡了。
所以!果断一键返航,拼人品!

网友:
祈祷,别炸到人和车~

网友A:
打智能方向开关,返航点,返回

网友B:
1.我X,要提控回家了吧,
2.额NND,这回要回到解放前了,
3.我X,MB的这TM是闹区,砸到人咋办,万一砸到人还要不要捡回来(相信不少人会这样想)

网友C:
先切返航  15S后没反应果断0油门拼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X,要提控回家了吧,
2.额NND,这回要回到解放前了,
3.我X,MB的这TM是闹区,砸到人咋办,万一砸到 ...

你这想法挺多啊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智能方向开关,返航点,返回

航向锁定和一键返航都是要在有gps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吧 要是失控了应该都不好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切返航  15S后没反应果断0油门拼人品

我的理解有卫星的情况下gps模式永远比姿态模式安全,木有卫星就干脆不要起飞,所以姿态模式貌似没啥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有卫星的情况下gps模式永远比姿态模式安全,木有卫星就干脆不要起飞,所以姿态模式貌似没啥用

姿态模式还是很有用的,尤其是fpv的时候,随便飞飞的时候用姿态模式特别舒服,比起gps下死板的停下,我更喜欢有点惯性的前滑一段~

网友C:
还有,很多穷屌丝们买不起gps啊~本屌丝刚刚开始玩的时候就是单lite主控~没有姿态模式的话让我们这些穷屌丝情何以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姿态模式还是很有用的,尤其是fpv的时候,随便飞飞的时候用姿态模式特别舒服,比起gps下死板的停下,我更 ...

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很多穷屌丝们买不起gps啊~本屌丝刚刚开始玩的时候就是单lite主控~没有姿态模式的话让我们这些穷屌 ...

可现在都有gps了 姿态模式就显得很多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姿态模式还是很有用的,尤其是fpv的时候,随便飞飞的时候用姿态模式特别舒服,比起gps下死板的停下,我更 ...

姿态模式飘来飘去的拍出来的片子很晕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想法挺多啊哈哈哈

哈哈,淡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姿态模式飘来飘去的拍出来的片子很晕的说

拍片子是一方面,玩是一方面,不同的需求嘛~刚开始X650 3508 naza lite挂手机一样拍的还能看,虽然看完有那种想晕的冲动,但是娱乐娱乐无所谓啦~

网友D:
都失控了还切一键返航?咋切啊?

失控了马上向前跑几米,切姿态打杆,看飞机有没有反应,没有反应继续向前跑,有反应了慢慢拉回来。

有时候失控的信号就差那么几米,当然,你站在悬崖边就还是别向前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片子是一方面,玩是一方面,不同的需求嘛~刚开始X650 3508 naza lite挂手机一样拍的还能看,虽然看完 ...

向您学习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失控了还切一键返航?咋切啊?

失控了马上向前跑几米,切姿态打杆,看飞机有没有反应,没有反应继续向 ...

哈哈 你说定位器有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你说定位器有用吗

我没有用过,也许有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失控了还切一键返航?咋切啊?

失控了马上向前跑几米,切姿态打杆,看飞机有没有反应,没有反应继续向 ...

支持!!!!!

网友E:
飞了1年多  从来没用过失控返航,失控过几次(gps0)切手动+油门(飞机在升高或降低的时候不会飘前提要没有失去动力)都被我救回来了。不是人品好坏,关键是出问题要冷静。出事的时候手忙脚乱只能添乱,玩多了心里素质就会好些。  人多的地方不能飞这个是我的原则,我想也是大家的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了1年多  从来没用过失控返航,失控过几次(gps0)切手动+油门(飞机在升高或降低的时候不会飘前提要没 ...

说的忒好啦!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F:
只能IOC是干嘛的就是他妈这时候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能IOC是干嘛的就是他妈这时候用的

弱弱问一句 智能ioc是什么意思?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弱弱问一句 智能ioc是什么意思?

自己看A2调参软件

网友G:
前提是失控!也就是控制不了灰机了。  往前跑几步的经验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提是失控!也就是控制不了灰机了。  往前跑几步的经验很重要!

三克油!!!我失控过几次 脚都软了 直接炸鸡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看A2调参软件

搜嘚死内!

网友F:
俗称航向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俗称航向锁定

这个啊naza模式下的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不需要gps不参与工作?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啊naza模式下的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不需要gps不参与工作?

不需要吧我没在家试过,我飞直升机出身,用不着那玩意,超视距之后可以通过航向角来算出方位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有卫星的情况下gps模式永远比姿态模式安全,木有卫星就干脆不要起飞,所以姿态模式貌似没啥用

不一定你飞到的地方就有卫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一定你飞到的地方就有卫星吧?

所以说木有卫星的情况下依靠什么最可靠能够救回飞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吧我没在家试过,我飞直升机出身,用不着那玩意,超视距之后可以通过航向角来算出方位

我都是前后飞飞看osd显示的距离是不是离我越来越近 再调整飞行角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都是前后飞飞看osd显示的距离是不是离我越来越近 再调整飞行角度

这对几何不好的人也是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对几何不好的人也是一种方法

哈哈 没办法的办法啊

网友I:
失控后,一般情况都是骂一顿  *******%&%&×%×(×(@#
然后冷静地各种切换,各种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了1年多  从来没用过失控返航,失控过几次(gps0)切手动+油门(飞机在升高或降低的时候不会飘前提要没 ...

这就是说明你还没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失控后,一般情况都是骂一顿  *******%&%&×%×(×(@#
然后冷静地各种切换,各种处理

其实我的第一反应是回去怎么给老婆交待[快哭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姿态模式还是很有用的,尤其是fpv的时候,随便飞飞的时候用姿态模式特别舒服,比起gps下死板的停下,我更 ...

姿态模式模式手感真的很爽很爽,如果不是担心H4机架受不了,我都一直满舵操作的,时速目前最高达到84km一小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姿态模式模式手感真的很爽很爽,如果不是担心H4机架受不了,我都一直满舵操作的,时速目前最高达到84km一 ...

H4机架? 帅帅家的还是飞腾家的? 现在正在装一架H4,能说下你的飞机的配置吗?参考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C:
H4机架? 帅帅家的还是飞腾家的? 现在正在装一架H4,能说下你的飞机的配置吗?参考一下,,

帅帅家的,配置是朗宇X4110S 400KV    好淫铂金30A    DJI NAZA V2飞控    H3-3D云台   黑狗三加    1552折叠桨     6S5000续航大概20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帅帅家的,配置是朗宇X4110S 400KV    好淫铂金30A    DJI NAZA V2飞控    H3-3D云台   黑狗三加    1552 ...

初步定的 3508 580KV 1552或者1555或者1447 桨 4S 8000毫安 飞跃狗台 山狗3 总重应该在2395G左右 现在已经买了不少零件了。。。 这个配置按照12G/W来说能悬停31分钟 航线25到28分钟 ,,现在还在纠动力结配置问题,究竟是上6S电还是4S电,看数据还是4S电加1555效率高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初步定的 3508 580KV 1552或者1555或者1447 桨 4S 8000毫安 飞跃狗台 山狗3 总重应该在2395G左右 现在已 ...

你太相信厂家了,那数据你能百分百相信?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太相信厂家了,那数据你能百分百相信?

所以说13.3G/W按12G/W来计算啊~    3508 580KV 1555桨 很多模友飞过,基本在12.3到12.7G/W 2200~2330G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