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新后下水,视频来了

楼主(2014-08-06):
今天各种状态跑,偏富油,低速,中速,略高速。就是没有跑全速嘿嘿。
发个视频大家看看,还请老鸟们多多指点小弟。
桨轴上调约2度。左右玄已经调到平。船头有点略高造成高速跳动。准备调回0度。

富油0.3圈。

富油0.2圈

刚刚好。

楼主:
我觉得这个刚刚好的有点贫油了,再加5分钟h针应该就刚好

网友:
发动机一拉就着

网友:
水花不错,可惜噪声扰民

网友A:
估计不是冷车启动的

楼主:
现在桨轴是向上不到2度,船体还是跳,不敢把速度再拉上去,准备放回0度试试看了

网友B:
最近也打算把我的大O给改条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是冷车启动的

嗯,不是全冷,之前下过水,停了10来分钟后直接在水里启动的,冷启动基本上2下,有时候要3下。这个机器启动蛮舒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打算把我的大O给改条壳子!

我看中了rcmk那个幽灵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不是全冷,之前下过水,停了10来分钟后直接在水里启动的,冷启动基本上2下,有时候要3下。这个机器启 ...

北 京没地方跑汽油现在折腾MONO2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中了rcmk那个幽灵

有图不 来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图不 来个图看看!!

就这条,不过有点小,1米1长

网友:
哥们都体会到船壳的限制了 ~就不要搞短壳了~重心更不好控制~
推荐MEMO52 守护神 破浪者 这些可以贴着水面跑的壳子
当然改玩V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C:
LZ你好,你的船跑起来速度一上来怎么和我的电船差不多啊,是不是重心问题啊?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好,你的船跑起来速度一上来怎么和我的电船差不多啊,是不是重心问题啊?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汽油船本来就没有电船快,汽油船能跑到80的都已经算是很快了,到90的都是赛级的了这条船的重心也的确有问题,准备把发动机改前置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汽油船本来就没有电船快,汽油船能跑到80的都已经算是很快了,到90的都是赛级的了这条船的重心也的确有问 ...

顺便再提醒下~ 缸套虎王机的火花塞 烧成这样~ 已经太贫了~ 对寿命不好
且缺油导致不能达到极限转速~ 要再富一点 直到火花塞略黑 点火头的外沿圆圈微微湿润 才是正确燃烧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便再提醒下~ 缸套虎王机的火花塞 烧成这样~ 已经太贫了~ 对寿命不好
且缺油导致不能达到极限转速~ 要 ...

网友:
太贫了叫的响~下水无力~ 加减速不敏感~ 略加一点高速油针 立马有感觉~ 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