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装一台ZI8,遇到一些困难,请各位高手给点建议

楼主(2014-08-06):
想改装一台ZI8,它原来的CCD模块是通过插头直接插在主板上的,方向固定,导致摄像机在飞机上很难找到合适的安装位置。
我的想法是把CCD和主板之间改为用导线相连,这样镜头的方向可以自由调整。

但是这种插头的针脚太密了,以我的焊工根本没法在上面引出线来……在网上也搜不到这样的插头型号

头近照

哪位高手知道这种插头和插座的型号?或者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连线方法?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摄像头排线延长线?

网友B:
如果找不到的话  把排线剪断,用刀片刮开涂层,用尖头烙铁焊接铜丝延长,以前我的mp5排线断了  我就这么干过   这是最后一招吧  能找到延长的  还是用延长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找不到的话  把排线剪断,用刀片刮开涂层,用尖头烙铁焊接铜丝延长,以前我的mp5排线断了  我就这么干 ...

他这个应该没有排线的,直接插到主板上的。这种插座手机上有,到修手机的地方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找不到的话  把排线剪断,用刀片刮开涂层,用尖头烙铁焊接铜丝延长,以前我的mp5排线断了  我就这么干 ...

楼主是摄像头直接插上主板的 没有排线的

网友:
没有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找不到的话  把排线剪断,用刀片刮开涂层,用尖头烙铁焊接铜丝延长,以前我的mp5排线断了  我就这么干 ...

如果有效接插点在10个以内的,可以用导线直接延长,数量多的话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排线延长线?

对,大概就是那种东西,但是也不知道去哪儿买

网友C:
数下有几个金属触角 估计下间距多少!关键词;数字+pin+双排+间距+公/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5961280&ns=1#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找不到的话  把排线剪断,用刀片刮开涂层,用尖头烙铁焊接铜丝延长,以前我的mp5排线断了  我就这么干 ...

没有排线的……摄像头和主板是直接插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下有几个金属触角 估计下间距多少!关键词;数字+pin+双排+间距+公/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明白了!我去淘宝找找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大概就是那种东西,但是也不知道去哪儿买

淘宝,摄像头排线延长线,三星的一款手机的屏幕测试线就和你说的差不多,只是不知道具体参数会不会一样

网友:
楼主弄好了告诉我一声,我也有一个ZI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摄像头排线延长线,三星的一款手机的屏幕测试线就和你说的差不多,只是不知道具体参数会不会一样
...

我看了一下,外形很相似但是针脚的数目不同,真是遗憾啊

网友D:
2年前看到有人改过 是用漆包线焊的30多根线,我手上也有个 最近也想改  效果真的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年前看到有人改过 是用漆包线焊的30多根线,我手上也有个 最近也想改  效果真的不错的

是直接在原来的插座上焊出来30多根线的吗?那焊工真是相当了得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直接在原来的插座上焊出来30多根线的吗?那焊工真是相当了得啊

是原版上 直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原版上 直接焊

太厉害了……这么密集的针脚我根本不敢焊,看来还是要找对应的接头才行啊

网友:
这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