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跟6S 电池的450级别的飞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8-06):
提问如题 新手该怎么选择。3D有没有区别

看到你们回复真的辛苦了  新手向你们学习

网友: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吧,6S比3S更暴力,差不多就这样

网友:
其实3S配暴力电机效果一样好

网友:
技术 手法不行,再暴力的电装也没作用

网友A:
手法不行暴力飞行只有炸鸡更狠一点。

网友B:
如果还没买的话个人建议直接6S,对电调,电池要求低一点,以后水平上去了也不用换

网友:
6S吧,以后好改48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没买的话个人建议直接6S,对电调,电池要求低一点,以后水平上去了也不用换

“电池要求低一点”

能讲讲为什么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池要求低一点”

能讲讲为什么吗?

电压大了电流就小,相同品质的电池,实际效果提升很大
不过由于6S每个电芯比3S的小一半,对平衡性要求会比较高
6S在效率,动力方面都比3S好,不过对电调的性能要求会变高
6S还有个缺点是充电器要配A6以上,B6凑合能充但是效果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压大了电流就小,相同品质的电池,实际效果提升很大
不过由于6S每个电芯比3S的小一半,对平衡性要求 ...

“电压大了电流就小,相同品质的电池,实际效果提升很大”

电压大了电流就小,这个是对的。但相同品质的电池,实际效果提升很大从何而来? 你下面的这句话

“不过由于6S每个电芯比3S的小一半” 就已经说明实际效果提升很大是不可能的。

另外“不过由于6S每个电芯比3S的小一半,对平衡性要求会比较高”,我还真看不出有这样的因果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压大了电流就小,相同品质的电池,实际效果提升很大”

电压大了电流就小,这个是对的。但相同品质 ...

同牌子同C数的电池,甚至更垃圾的电池,6S比3S暴力,这个不用争论了吧?不然大机干嘛要上高压?
电芯片数多了,如果不平衡,容易有个别电芯被反充电,电芯越小越容易过放,不是对平衡性要求更高了吗?

网友:
6s不解释,除了电池贵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牌子同C数的电池,甚至更垃圾的电池,6S比3S暴力,这个不用争论了吧?不然大机干嘛要上高压?
电芯 ...

对的,电池一旦不平衡,就想木桶的短板一样,其他几芯电压很足,单单这个芯电压降低了,那整个电池的放电极限也就到了。

网友:
油动大脚车,gt3b控带接收,送升级件,送乐迪6液晶遥控带接收,一共700。两个控基本没用过,淘宝价俩控就400, 转向升级金属舵机,转向杆升级了,前狗骨升级了 才跑了2升油,上个月买的 俩进口火花塞,一个原厂的,都能用 有,接收机充电电池4个,和充电器 点火器,和点火充电器 到手加油就行.要的电话13789520333

网友:
6S不解释

网友:
高电压带来性能上的显著提升. 但是对各设备要求全部提高. 新手不推荐一步到位, 从调机悬停练起, 练到3d不知道要炸掉几架了. 考虑到维修成本, 还是3s实惠.

网友E:
相同功率电压高电流小,热损耗小些(温度确实低些)
3D飞行时,6S比3S更容易保持转速(这个比较明显,且后段功率衰减比较小)
6S电池相对贵一些(本来就不算贵)
6S比3S电池因平衡问题导致损坏的几率更高一些(合理充电不过放一般没事)

网友:
6S电调温度低,转速比较稳定。。。就这两优点。。
电机电池该热一样热。。。
没米就3S。。米多就6S

网友:
我用3S,对菜鸟来说,绝对够用

网友:
6S更持久一些,槽的更爽

网友:
6S,谁用谁知道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牌子同C数的电池,甚至更垃圾的电池,6S比3S暴力,这个不用争论了吧?不然大机干嘛要上高压?
电芯 ...

电池=电源,不用争吧?

电源的功率 =电源电压x电源电流,不用争吧?

如果把6个电池先两并再三串 = 什么?不是3S吗?

这样的3S和原先的6S电源功率不一样了吗?

把6个好品质电池先两并再三串做成一个3S 和 把6个差品质电池串成一个6S,这两个源的电源输出功率哪个高?

我有些糊涂了,你还清醒吗?

“电芯越小越容易过放”,不要忘记你前面的结论“电压大了电流就小”。

能把电源中的源的含义解释一下吗?看来我要补课了,先从中文开始。

网友F:
同样C数同样品质3S和6S电池可以放出功率是一样的,但是6S电流低,消耗在线路和电池内阻上的功率更少,直接消耗在电机上的功率比3S更多,所以相对会更暴力一些是合理的,和高压输电减少损耗的原理是一个概念
电池6S和3S实际上要求差不多,同样输出功率,3S电池40A电流需要2000mah和20C的放电率,6S电池20A电流也需要1000mah和20C的放电率,6S等于是3S容量拆2半并联
还有一点就是,同样支持6S电的情况下,3S需要40A电调,6S只需要20A的电调,这个没啥实际意义就是了,支持6S的电调都挺贵的,只用3S等于亏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相同功率电压高电流小,热损耗小些(温度确实低些)
3D飞行时,6S比3S更容易保持转速(这个比较明显,且后 ...

“相同功率电压高电流小,热损耗小些(温度确实低些)”

这个是绝对能站住脚的理论,但就一个同品质,同能量的3S和6S电池组热损耗是一样的。就电池而言3S和6S,6S并没有得到任何额外的好处。

“3D飞行时,6S比3S更容易保持转速(这个比较明显,且后段功率衰减比较小)”

你看看你在3S的电调和6S的电调配置,哪个有容量余度?如果你再看看电调驱动元件的温阻曲线,你会明白更多。

如果你愿意你还可以看看你两种方案中,电池能量,电机的功率你会发现6S的“爆”是靠效率提高了还是靠功率提高了。

6S只是一种方案,不是一个品牌。

网友G:
同样尺寸的电机,用6S功率上限比3S高一点,10%-20%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电压大了电流就小,相同品质的电池,实际效果提升很大”

电压大了电流就小,这个是对的。但相同品质 ...

有了这帖子,我就知道你要来 ,哈哈
手上的电池,坏都是第一片先坏。看来电子集聚问题,对小电池的影响很大啊
就算把第一片换了,接下来一般是最后一片坏。
其实最合理的配组,不是找3片或者6片容易内阻一致的芯。是第一片容量要狠狠的大一点,最后一片大一丝丝,这样综合寿命才长
我也改6S了,2420电机,不然功率不够。最大大约700瓦,好盈50AV3。电调刚刚好。就是电池死的早,哈哈。
淘宝上找不到合适的电芯,不然我自己组了。
目前买了两块格式1400 45C,外场轮流充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同样C数同样品质3S和6S电池可以放出功率是一样的,但是6S电流低,消耗在线路和电池内阻上的功率更少,直接 ...

“同样C数同样品质3S和6S电池可以放出功率是一样的,但是6S电流低,消耗在线路和电池内阻上的功率更少,直接消耗在电机上的功率比3S更多,所以相对会更暴力一些是合理的,和高压输电减少损耗的原理是一个概念”

消耗在电池内阻上的功率是一样的,如果你再认真算一算。

“高压输电减少损耗的原理是一个概念” 很有物理依据,但算术的结果很令人失望,因为450的线路并不是要传送几公里,其线路的阻值比我们一般人用的万用表的表棒还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同样尺寸的电机,用6S功率上限比3S高一点,10%-20%吧

哈哈,把你招来了。

那是你只看到了外表。

或者说,制造商看到了商机,动了手脚。你把具体数据看看,制造商不但是提高了匝数还提高了股数,他们暗地里还是在走“电流”这个招。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哈哈,把你招来了。

那是你只看到了外表。

其实啥是功率上限,也没个标准
只要线圈不烧黑,你也不能说电机就坏了
一般是确定个电机的发热上限,到了那个温度就算电机到顶了。
2213的电机绕3800KV,只能330瓦
要是绕1800KV,大概就能450瓦了
但是再提高到12S,提升就不明显了
还有就是电调的限制。市场宣传等等
450电池才会从一开始的3S1200 1500 1800 2200 ,6S1100 1200 1400一路走来
您再出国转一圈,回来就发现450L在用500的电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哈哈,把你招来了。

那是你只看到了外表。

有没有关注KDS 360?8月15日上市
全新设计,就是有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没买的话个人建议直接6S,对电调,电池要求低一点,以后水平上去了也不用换

水平上去了,电机电池都要换更暴力的了
机子说不定都看腻味了
当然也可能早炸废了
买当前合适的 才是最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其实啥是功率上限,也没个标准
只要线圈不烧黑,你也不能说电机就坏了
一般是确定个电机的发热上限,到 ...

”其实啥是功率上限,也没个标准“

所以有商机的空间。

“2213的电机绕3800KV,只能330瓦
要是绕1800KV,大概就能450瓦了”

如果这个电机在改绕后,加上一倍的电压,但电流只达到以前的一半,那就可为6S申请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关注KDS 360?8月15日上市
全新设计,就是有点贵

如果KDS 360能让我飞得比一个高手用V2版好的话,我会买并立即用它搭配6S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啥是功率上限,也没个标准“

所以有商机的空间。

我还是觉得该什么级别就什么级别,别去改
改了几次就变成上面一级了,还不如直接买上面一级
一次次的高配,一次次的变重,一次次的加长加大,买个500不好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同样C数同样品质3S和6S电池可以放出功率是一样的,但是6S电流低,消耗在线路和电池内阻上的功率更少, ...

说实话我数学不太好,电路知识也很久不用了,真是算不出来6S和3S“消耗在电池内阻上的功率是一样的”的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假设两块电池整体内阻一样,不管电压多少,那流过20A电流的那块肯定在内阻上损耗较小,P=I平方×R这个应该是还能达成共识的吧
再细致点假设6S和3S都是由同样规格的1000mah 20C的电芯组成的,理论上6芯先串后并的3S也比6芯全部并联的6S内阻要大吧
有错误欢迎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了这帖子,我就知道你要来 ,哈哈
手上的电池,坏都是第一片先坏。看来电子集聚问题,对小电池的影响 ...

“好盈50AV3。电调刚刚好。就是电池死的早,哈哈”

电调不发热,电池当然死的早。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如果KDS 360能让我飞得比一个高手用V2版好的话,我会买并立即用它搭配6S动力。

v2是该换换了,哈哈
现在450的主流配置,比几年前有质的飞跃,当然还有130元KBAR的功劳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说实话我数学不太好,电路知识也很久不用了,真是算不出来6S和3S“消耗在电池内阻上的功率是一样的[/back ...

请允许我偷懒一下,下面是以前得贴里的内容。这个贴子还有一些内容,有兴趣你可去找。
————————————————————————————————————————————————————————————
假设我们有两块电池,它们的数据是 电压 2伏, 放电电流1安, 内阻0.5欧姆。
我们先把这两块电池并联起来变为一个新电池,这时它的数据是,电压 2伏, 放电电流2安, 内阻0.25欧姆。
让我们来看看这块电池能干什么。
这块电池的总功率是2X2=4瓦,在这个功率时电池本身损耗2X2X0.25=1瓦,所以它可驱动一个2伏,3瓦的电器。
再让我们把这两块电池串联起来变为另一个新电池,这时它的数据是,电压 4伏, 放电电流1安, 内阻1欧姆。
再让我们来看看这块电池能干什么。
这块电池的总功率是4X1=4瓦,在这个功率时电池本身损耗1X1X1=1瓦,所以它可驱动一个4伏,3瓦的电器。
很有趣,这两种方案中:
1.       它们的功率一样。
2.       它们能驱动一样功率的东西,只是后者用高一倍的电压和小一倍的电流
3.       在每个电池单体,它们干的同样重的活,输送1安得电流。或者说前者要输送多一倍的电流,但它和后者一样轻松,如果你认为后者干的活要轻松些。
4.       在每个电池单体,消耗同样的能量0.5瓦。前者和后者,消耗同样的能量1
如果我们引进C数和容量概念,我们发现下面的东西:
1.       前者是后者容量的两倍。
2.       后者虽然只需放前者一半的电流,但它的容量也只有前者的一半,所以它的C数也必须和前者一样。
请你发挥一下的想象力,3S6S的电池是不是和这一样?
3S6S电池的这点事,你现在明白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v2是该换换了,哈哈
现在450的主流配置,比几年前有质的飞跃,当然还有130元KBAR的功劳

退休员工的安置问题怎么办?

网友H:
我是新手。但我选择了6S。。等炸机慢慢升级到480。。。也可以直接移植X3、450L、360。。。。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退休员工的安置问题怎么办?

塞床底下,让它们好好休息休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塞床底下,让它们好好休息休息

经典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请允许我偷懒一下,下面是以前得贴里的内容。这个贴子还有一些内容,有兴趣你可去找。 ———————— ...

看懂了,你算的没错,我把3S和6S串并接弄错了
也确实在450这个层面3S和6S差距不明显,不过我觉得高压低电流还是有意义,特别是在500以上级别随着功率提升电流差距会拉大,对电调的要求就更高,在固定翼方面用低KV电机配大尺寸桨在效率方面也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允许我偷懒一下,下面是以前得贴里的内容。这个贴子还有一些内容,有兴趣你可去找。 ———————— ...

算的好!

网友:
电池串联的越多,单节损坏的几率越大,因为你无法保证每片电池的性能都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允许我偷懒一下,下面是以前得贴里的内容。这个贴子还有一些内容,有兴趣你可去找。 ———————— ...

这两种方案中:
1.       它们的功率一样。
功率一样是理想中的,不考虑线路损耗和压降。
换算到实际场合,3S的压降会比较大,同时线圈股数也少,导致功率衰减大

2.       它们能驱动一样功率的东西,只是后者用高一倍的电压和小一倍的电流
同上,你这是理想中的,实际上同样功率运转的时候,6S比3S的1/2电流还要再小点

3.       在每个电池单体,它们干的同样重的活,输送1安得电流。或者说前者要输送多一倍的电流,但它和后者一样轻松,如果你认为后者干的活要轻松些。
并联是相互充电的,自动平衡。而串联是反充电,平衡不好就废掉其中一块电芯。你想说的应该是相同截面积的电流一样,也就是多大电芯就有多大电流,这个没错。但他们还是不一样轻松的,也不是你想反驳的“6S电芯比较轻松”,相反是3S的电芯会比较轻松

4.       在每个电池单体,消耗同样的能量0.5瓦。前者和后者,消耗同样的能量1
如果我们引进C数和容量概念,我们发现下面的东西:
1.       前者是后者容量的两倍。
2.       后者虽然只需放前者一半的电流,但它的容量也只有前者的一半,所以它的C数也必须和前者一样。
请你发挥一下的想象力,3S6S的电池是不是和这一样?

第四点对电池参数计算稍微清楚的人都知道就不用讨论了,总的来说3S和6S一样只是理论上的,考虑到损耗差别就大了。不要以为航模的那点电阻可以忽略,在大功率大电流下差别还是很明显的。不知道你是否飞过6S?从3S改6S的人应该都会有“快没电时依然有力”的亲身体会

还有按照你的算法,电池方面的损耗确实是一样的,但是你没有考虑负载方面的损耗啊,那边才是大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看懂了,你算的没错,我把3S和6S串并接弄错了
也确实在450这个层面3S和6S差距不明显,不过我觉得高压低 ...

很欣赏你的这种品性

的确,而且是当然高压低电流是有意义,因为上帝为功率安排了电压和电流这两个因子,我们为什么不用?但我们不能死板地用,想想看就500而言,如果我们只死板地用电流电调要多大?但如果只是死板地用电压,要多少节电池?6S是不够的了。只看到大机用了更多S,但却没看到其实电流也同时加大了,只能说功率是何物还没看懂。一头栽进电流大了,损耗就大了,那是没搞清电压,电流和电阻的三角恋关系。

但我相信更多的人是没弄清效率和功率这两件事。提高功率非常简单,提高效率则是另回事,由3S改为6S就能提高20-30%的效率?科学院该关门了。

就直机模型而言,那种机用多大的电流和电压,只能说这种方案更合理,因为线路的损耗不是主要矛盾。700机用12S,100机也要用12S?

固定翼情况就要复杂些,因为桨要和机配合,涵道机就不能用KV电机配大尺寸桨,这不光是像真问题,每架飞机的气动性就决定该用什么样的桨,螺距和桨径需要搭配,这样从而限定发动机。在外转子没出现前几乎都是由齿轮箱来调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欣赏你的这种品性

的确,而且是当然高压低电流是有意义,因为上帝为功率安排了电压 ...

SAB又出goblin380了,马上450和500之间就完全模糊过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种方案中: 1.       它们的功率一样。功率一样是理想中的,不考虑线路损耗和压降。换算到实际场合 ...

“功率一样是理想中的,不考虑线路损耗和压降。
换算到实际场合,3S的压降会比较大,同时线圈股数也少,导致功率衰减大”
3S的压降会比较大,大到哪个程度?450的线路是用绣花线那样细的电线搭的吗?或者你强行规定3S只许用6S一样粗的线,否则飞不动?
同时线圈股数也少,导致功率衰减大。你没把匝数和股数搞混吧?导致功率衰减大,从何讲起?
“同上,你这是理想中的,实际上同样功率运转的时候,6S比3S的1/2电流还要再小点”
既然功率是相同的,6S只比3S电压高一倍,为什么6S比3S的1/2电流还要再小点,上帝不公平了,看来物理上的定律要改写。

“3.       在每个电池单体,它们干的同样重的活,输送1安得电流。或者说前者要输送多一倍的电流,但它和后者一样轻松,如果你认为后者干的活要轻松些。(PUG原话)
并联是相互充电的,自动平衡。而串联是反充电,平衡不好就废掉其中一块电芯。你想说的应该是相同截面积的电流一样,也就是多大电芯就有多大电流,这个没错。但他们还是不一样轻松的,也不是你想反驳的“6S电芯比较轻松”,相反是3S的电芯会比较轻松”
谢谢你贴上了我的原话,但我会还是特别注明了。大概是我的文字有问题,或者你没看懂?但我不明白你怎么180度转弯了,说3S轻松,前面你还在说:“换算到实际场合,3S的压降会比较大,同时线圈股数也少,导致功率衰减大”

“第四点对电池参数计算稍微清楚的人都知道就不用讨论了,总的来说3S和6S一样只是理论上的,考虑到损耗差别就大了。不要以为航模的那点电阻可以忽略,在大功率大电流下差别还是很明显的。不知道你是否飞过6S?从3S改6S的人应该都会有“快没电时依然有力”的亲身体会”

再问3S和6S损耗差别有多大?

“还有按照你的算法,电池方面的损耗确实是一样的,但是你没有考虑负载方面的损耗啊,那边才是大头”

你说的负载方面的损耗,那边才是大头,指什么?再问3S和6S负载方面的损耗差别有多大?

网友I:
当你技术好了,感觉区别是很大的信不信由你

网友:
LZ新手提的问题,引发一场技术讨论,LZ你说你提什么问题不好,非要提这个?呵呵

网友D:
3S的压降会比较大,大到哪个程度?450的线路是用绣花线那样细的电线搭的吗?或者你强行规定3S只许用6S一样粗的线,否则飞不动?
程度不明,就总电压来说占比重较大,如果你要问“你测过了?”,我推断的
3S和6S线路一样的,要说线粗也就电池线可能有区别。再说我说的是同样线路比电流,你又从哪里冒出来6S和3S线路不一样?

同时线圈股数也少,导致功率衰减大。你没把匝数和股数搞混吧?导致功率衰减大,从何讲起?
匝数,每个铁芯上绕线的圈数,当然圈圈越多越有力。我没说股数

“同上,你这是理想中的,实际上同样功率运转的时候,6S比3S的1/2电流还要再小点”
既然功率是相同的,6S只比3S电压高一倍,为什么6S比3S的1/2电流还要再小点,上帝不公平了,看来物理上的定律要改写。
你比的是“实际功率+损耗功率=总功率”,总功率确实一样。我说的是实际功率一样,6S损耗小,电流自然就不到1/2了

“3.       在每个电池单体,它们干的同样重的活,输送1安得电流。或者说前者要输送多一倍的电流,但它和后者一样轻松,如果你认为后者干的活要轻松些。(PUG原话)
并联是相互充电的,自动平衡。而串联是反充电,平衡不好就废掉其中一块电芯。你想说的应该是相同截面积的电流一样,也就是多大电芯就有多大电流,这个没错。但他们还是不一样轻松的,也不是你想反驳的“6S电芯比较轻松”,相反是3S的电芯会比较轻松”
谢谢你贴上了我的原话,但我会还是特别注明了。大概是我的文字有问题,或者你没看懂?但我不明白你怎么180度转弯了,说3S轻松,前面你还在说:“换算到实际场合,3S的压降会比较大,同时线圈股数也少,导致功率衰减大”
我承认我理解错了,我重申,你的观点是“一样轻松”,对吧?我的观点是“3S比较轻松”。还有电芯是否轻松跟实际效果又是两码事,效率高的话,四两拨千斤。效率差的话,费力不讨好

再问3S和6S损耗差别有多大?
最明显差别就是6S够力,快没电了也不会感觉无力要多加油门,至于程度只能自己感觉,没有精确的测量值

“还有按照你的算法,电池方面的损耗确实是一样的,但是你没有考虑负载方面的损耗啊,那边才是大头”
你说的负载方面的损耗,那边才是大头,指什么?再问3S和6S负载方面的损耗差别有多大?
首先发热损耗公式是I平方R(电流的平方x电阻),这个没有疑问吧?
先假设3S电流4A,6S电流为2A(相同效果下还不到2A)
3S线路电阻0.5欧,6S的KV小,线圈要1倍多,加上6S的漆包线要细一点,再多加点算1欧好吧?
根据上面参数
3S损耗功率为:4平方 x 0.5 = 8W
6S损耗功率为:2平方 x 1 = 4W
发热量4 / 8 = 50%,大概这个差别,有什么环节算错请指出

网友:
引用 网友I:
当你技术好了,感觉区别是很大的信不信由你

我想不用等到技术好的什么样的的程度就能体会到差别。

开一辆增压发动机的和一辆不增压发动机的车,大概驾校刚出来当他有胆量超车他就体会到了。

但能理会这是功率加大的关系,还效率提高的关系,如果不是读发动机的,恐怕要说出很多外行话。

例如,6S充电时间会比3S短之类的。

网友:
补充一下,因为KV不一样,导致线圈的匝数也不一样
6S匝数如果正好2倍,电流一半,电压一致,这时候功率理论上一样的
但是6S电压肯定比3S要高不少,于是电流进一步下降,肯定就连一半都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S的压降会比较大,大到哪个程度?450的线路是用绣花线那样细的电线搭的吗?或者你强行规定3S只许用6S一样 ...

3S的压降会比较大,大到哪个程度?450的线路是用绣花线那样细的电线搭的吗?或者你强行规定3S只许用6S一样粗的线,否则飞不动?
“程度不明,就总电压来说占比重较大,如果你要问“你测过了?”,我推断的
3S和6S线路一样的,要说线粗也就电池线可能有区别。再说我说的是同样线路比电流,你又从哪里冒出来6S和3S线路不一样?“

你发现问题没有?为什么知道6S电流小了,导线还是和3S一样粗?或为什么不考虑加大3S的导线?怕飞不动?

”同时线圈股数也少,导致功率衰减大。你没把匝数和股数搞混吧?导致功率衰减大,从何讲起?
匝数,每个铁芯上绕线的圈数,当然圈圈越多越有力。我没说股数“

我是原文拷贝的,如果你原意不是说股数请更改。但不要忘记3S里匝数少,但股数多电流大,安匝数的积两者一样。

“同上,你这是理想中的,实际上同样功率运转的时候,6S比3S的1/2电流还要再小点”
既然功率是相同的,6S只比3S电压高一倍,为什么6S比3S的1/2电流还要再小点,上帝不公平了,看来物理上的定律要改写。
你比的是“实际功率+损耗功率=总功率”,总功率确实一样。我说的是实际功率一样,6S损耗小,电流自然就不到1/2了

理解了。

“3.       在每个电池单体,它们干的同样重的活,输送1安得电流。或者说前者要输送多一倍的电流,但它和后者一样轻松,如果你认为后者干的活要轻松些。(PUG原话)
并联是相互充电的,自动平衡。而串联是反充电,平衡不好就废掉其中一块电芯。你想说的应该是相同截面积的电流一样,也就是多大电芯就有多大电流,这个没错。但他们还是不一样轻松的,也不是你想反驳的“6S电芯比较轻松”,相反是3S的电芯会比较轻松”
谢谢你贴上了我的原话,但我会还是特别注明了。大概是我的文字有问题,或者你没看懂?但我不明白你怎么180度转弯了,说3S轻松,前面你还在说:“换算到实际场合,3S的压降会比较大,同时线圈股数也少,导致功率衰减大”
我承认我理解错了,我重申,你的观点是“一样轻松”,对吧?我的观点是“3S比较轻松”。还有电芯是否轻松跟实际效果又是两码事,效率高的话,四两拨千斤。效率差的话,费力不讨好

理解了。

再问3S和6S损耗差别有多大?
最明显差别就是6S够力,快没电了也不会感觉无力要多加油门,至于程度只能自己感觉,没有精确的测量值

“还有按照你的算法,电池方面的损耗确实是一样的,但是你没有考虑负载方面的损耗啊,那边才是大头”
你说的负载方面的损耗,那边才是大头,指什么?再问3S和6S负载方面的损耗差别有多大?
首先发热损耗公式是I平方R(电流的平方x电阻),这个没有疑问吧?
先假设3S电流4A,6S电流为2A(相同效果下还不到2A)
3S线路电阻0.5欧,6S的KV小,线圈要1倍多,加上6S的漆包线要细一点,再多加点算1欧好吧?
根据上面参数
3S损耗功率为:4平方 x 0.5 = 8W
6S损耗功率为:2平方 x 1 = 4W
发热量4 / 8 = 50%,大概这个差别,有什么环节算错请指出

从文字上看你在说电机,而没有说除电源之外的线路,如果只是指电机的话,计算结果是错的。计算方式应该和电池的内阻损耗算法一样,两者相等。
如果考虑电调和导线的(以蝎子40A的数据为例),大体是这样的水平。但,
以一个500W这样的功率来算,3S有效功率是492W,3S有效功率是496W, 6S比3S效率高 0,8%。

哪位高手飞出了这个差异?

问题的出现不是6S的高电压小电流带来的高效率,而是以一个以前低配置的3S和一个现在高配置的6S来比,3S时用的几A电调?6S用的几A电调?
现在6S电机是多大功率?以前的3S是多大功率?可能它们的外表一样。以前的3S电池是什么品质?现在的是什么品质?大家的Wh数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是新手。但我选择了6S。。等炸机慢慢升级到480。。。也可以直接移植X3、450L、360。。。。

6s  你是什么插头,我是T插,插电池时总之大火花,你的打吗?叭叭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