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lite问题求教

楼主(2014-08-06):
自己装的四轴不知为何今天开始不正常。具体是起飞后猛地一切栽下。飞控MWC lite,没有GPS,磁阻什么的,只开自稳。你觉得有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前一天飞还一切正常,没有摔过。多谢各位

网友A:
连线接触不良,或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线接触不良,或堵转

感谢。接触不良好解决,我挨个再焊一边。堵转怎么解决好呢,但是看着转的都正常,起来就向一侧载去

网友:
效一下加速度

楼主:
加速度,陀螺仪都矫正了,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速度,陀螺仪都矫正了,不行

确定开了自稳不是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开了自稳不是手动?

确定

网友C:
建议你看一下没个电机的香蕉头,是不是焊线出现虚焊脱焊了,我以前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看一下没个电机的香蕉头,是不是焊线出现虚焊脱焊了,我以前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嗯,有可能。出现问题时,我第一个检查的香蕉头,外观和简单拉拽好像没问题,等等我拨了热缩管仔细看看。另外,应该不是飞控的问题吧,我打开调参看好像没问题。感谢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有可能。出现问题时,我第一个检查的香蕉头,外观和简单拉拽好像没问题,等等我拨了热缩管仔细看看。 ...

应该拔掉热所管检查,以前我就是因为热缩管盖住了,隐藏了问题快把我急死了,后来撕开才发现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拔掉热所管检查,以前我就是因为热缩管盖住了,隐藏了问题快把我急死了,后来撕开才发现虚焊了

好,感谢兄弟。我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感谢兄弟。我仔细看看,

客气啦,

网友D:
求助啊 mwc 会有一个电机不转这是为什么     以前也碰到过lz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助啊 mwc 会有一个电机不转这是为什么     以前也碰到过lz这个问题

多办事香蕉头三根线那根虚焊,仔细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