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增程问题

楼主(2014-08-06):
我有两个433一个R 一个A  可是出现一个非常闹心的问题  两个都烧了,发回去修 说是发射CPU烧了,都修好了我就用A433上次飞在地面测试的时候又烧了,A433底下的熄了,不闪。当天问题有35度左右433烫手,链接我师傅的futaba t8的时候我就试一下失控返航是不是好的,就把控开 关了一下A433就烧了,是为什么是不是温度高了还是别的回事,我真的太闹心了,要是温度高了我就加一个小风扇上去,要不是温度原因希望大神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一搞烧433。我就是R433烧了我才换A433的,我就开关控一下A433就烧了,我真的有点接收不 了啊。链路绝对没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不懂,我也用A433,也关过控,没发现问题,可以联系卖家问问

网友A:
天线驻波比太大 买个大红点测下

网友:
楼主是否自己换过其他发射机天线

网友B:
百分百天线的问题

网友C:
连烧三次。。你确定接线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分百天线的问题

真的吗?是不是换一个天线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驻波比太大 买个大红点测下

大红点是什么啊?

网友B:
你用的那款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烧三次。。你确定接线没有问题?

接线绝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那款天线?

A433原装天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红点是什么啊?

驻波表 最便宜的 最好用的 选对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驻波表 最便宜的 最好用的 选对频段

那我买大红点有用吗  一个大红点260左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买大红点有用吗  一个大红点260左右啊,

没用 只能诊断出毛病 想处理还要修 不想买也可以拿到专业对讲机店去 他们有天线分析仪 估计是天线不匹配 反向功率大烧的

网友:
切糕433不错,转发模式不抖舵。接错了几次电源线,都没有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