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瞎折腾还不如问大师们关于亚拓 T-REX 450 PLUS 和 Futaba 14SG 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4-08-06):
前辈,大师们请教几个菜鸟问题。
1. 我现在自己用模拟器在苦练,但是我擦擦汗想起一个问题,我用凤凰的,这遥控是需不需要设置成T-REX 450 PLUS一样的设置,还是就默认的H-1就可以了?
2,关于Futaba 14SG 在设置别的我都看3GMRS说明书明白了,但关于PIT CURVE的设置真心不明白,是默认值还是需要设定的。最好有哪位好心的前辈能把整个设置恭喜一下。让我们这种菜鸟享福,而且这样也使更多人加入模友群。
这里要感谢下面这位前辈的无私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jRQB5FqU2DIsmu0eb4s

网友A:
模拟器用H1,pitch curve 是螺距曲线,是需要设定的,你是新手练悬停的话设定为-3到+7度螺距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用H1,pitch curve 是螺距曲线,是需要设定的,你是新手练悬停的话设定为-3到+7度螺距就好了

谢谢前辈的指导,真是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有回复,
但又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设定为-3到+7度螺距是不是要通过螺距尺来量了调整的呢。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导,真是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有回复,
但又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设定为-3到+7度螺距是不是要通 ...

都要螺距尺來調,不過3-7度好像有點不正常吧,還是按正常的來調到12度吧,油門線可以調好點,0-40-55-75-100,螺距從-2到3度開始吧。3GX那樣的三軸我就不會了,我自己都掉了幾個到垃圾桶。

网友C:
先调3D模式,+—12度调好3D后再调普通模式,油门曲线设置成一条抛物线,然后调整螺距曲线来得到想要的度数,—3+8,希望对你有用,不对的地方请前辈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调3D模式,+—12度调好3D后再调普通模式,油门曲线设置成一条抛物线,然后调整螺距曲线来得到想要的度数 ...

-1足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要螺距尺來調,不過3-7度好像有點不正常吧,還是按正常的來調到12度吧,油門線可以調好點,0-40-55-75- ...

普通模式12度太大了,尤其新手,飞悬停要是一紧张,油门猛推或猛拉,飞机会猛的上蹿或者摔倒地上。等水平高了在调大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模式12度太大了,尤其新手,飞悬停要是一紧张,油门猛推或猛拉,飞机会猛的上蹿或者摔倒地上。等水平 ...

谢谢,指导。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关于模拟器的能不能解答一下呢,
还有又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模拟器上起飞容易,但实际情况是不是需要稍微打右副翼加点右方向,然后一下上呢。

网友:
大机现在不练的  我现在用14飞小机 我也新手 应该比你好点

楼主:
我在看看,不行我就把我的设置晒一下,准备被人砸砖,不过砸好了,大家都能学习,特别是菜鸟,一个人的世界很孤独!
好像网上都是老遥控的设置了,14SG的好像还真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关于模拟器的能不能解答一下呢,
还有又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模拟器上起 ...

如果是无副翼的机器,十字盘调的好,起飞是不会偏的
有副翼貌似会左偏,我不太清楚,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无副翼的机器,十字盘调的好,起飞是不会偏的
有副翼貌似会左偏,我不太清楚,没玩过

欢迎大家给板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