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BL舵机上下摆动(不是抖舵)

楼主(2014-08-07):
飞了几百个起落的HP100BL,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地面测试,不带大桨电机转动的情况下,打副翼或升降舵,舵臂会上下大幅度摆动。如果打熄火开关,打副翼或升降舵一起正常。换舵机一样,肯定不是舵机问题。也不是高频头问题,否则打熄火开关给舵也应该会摆动。

令人费解,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确信你的熄火开关打开与否螺距曲线都是一样的?

网友B:
关注,难道是马达转了导至舵机供电不足

网友B:
机身有震动吗?

网友C:
正常!本来就是这样的,电机转动时候三轴参与了打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信你的熄火开关打开与否螺距曲线都是一样的?

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难道是马达转了导至舵机供电不足

我也想过这种可能,重新跟电池充了电,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身有震动吗?

没有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这种可能,重新跟电池充了电,还是一样。

相信帅呆的解释吧,人家已经飞了十几年,阅机无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本来就是这样的,电机转动时候三轴参与了打舵....

原来这样啊。但我的机子是静止的,三轴也会参与?
以前飞大机时好像不会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信帅呆的解释吧,人家已经飞了十几年,阅机无数

帅呆的解释最合理,但以前飞打大机没见过这样摆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这样啊。但我的机子是静止的,三轴也会参与?
以前飞大机时好像不会这样的。

以前飞KDS的三轴EBAR一代就是这样,这叫中立点漂移.斜盘会自己跑歪.
VB 等就不会这样,但漂移对飞行没什么影响,因为飞起来手修正永远比漂移的速度快

网友E:
熄火开关一打, 油门螺距曲线还有陀螺仪感度可能都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飞KDS的三轴EBAR一代就是这样,这叫中立点漂移.斜盘会自己跑歪.
VB 等就不会这样,但漂移对飞行没什么 ...

飞起来确实是一起正常.

大概明白了,HP100BL配的三轴给舵后形成的中立位会有漂移,漂移导致三轴反向修正,帅呆真是经验丰富,见多识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熄火开关一打, 油门螺距曲线还有陀螺仪感度可能都不一样了.

你没理解我说的场景,不是打熄火时舵臂移动,是给舵后,舵臂按给舵方向运动,然后会大幅度反向修正。如果你有HP100BL测试一下就明白了。

帅呆的解释最合理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没理解我说的场景,不是打熄火时舵臂移动,是给舵后,舵臂按给舵方向运动,然后会大幅度反向修正。如果 ...

怎么没理解, 你不是说打熄火开关就没事儿吗?   熄火开关的感度可能不同, 所以舵机没有修正. 你要是把所有参数都调成一样, 熄火开关无论开关舵机都会修正的.   华的02s, scp都是这样的. 另外小机一般感度50以下是调试模式, 3轴陀螺仪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没理解, 你不是说打熄火开关就没事儿吗?   熄火开关的感度可能不同, 所以舵机没有修正. 你要是把所有 ...

你说的有道理,你的意思是小机子的熄火开关同时控制所有三轴的感度,感度越高,三轴感度越大? 我也是奇怪HP100BL的说明书没有任何地方提到感度调整啊,我的HP100BL的熄火开关对应的感度都是50.

以前没飞过小机,见过的三轴的感度通道是单独,通过电脑或者旋钮调的。熄火开关一般只控制尾巴的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你的意思是小机子的熄火开关同时控制所有三轴的感度,感度越高,三轴感度越大? 我也是奇 ...

感度压根就是不可调整的,理论上只需要五个通道就可以飞HP100BL了,有没有切熄火,都不会改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你的意思是小机子的熄火开关同时控制所有三轴的感度,感度越高,三轴感度越大? 我也是奇 ...

不知道hp100bl是不是可调感度. 华机是可调的. 可能原厂固定了感度设置. 如果这样, 熄火开关一开, 估计陀螺仪就不工作了.  话说感度设置还是有用的, 和多轴的PID一样, 调整飞机的飞行姿态和稳定性.

网友:
三轴模式就应该这样,只是平时飞在空中你看不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