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无法启动 请教!!!

楼主(2014-08-07):
最近组了个四轴 电调用的好盈铂金30a电调 飞控用的naza lite+gps  控用的jr xg7  现在遇上电机不能启动的问题了~~飞控所有参数都调整好了imu也校准了,遥控器也校准了~用大疆的调参软件校准的控每一个通道都正向也有反应~ 但是现在通电以后,掰杆启动电机没有反应~电调总是哗~哗~哗~ 的叫~间隔大约2秒~4个电机跟着哗哗的声音有节奏的微动~看好盈的说明书疑难解答说是油门通道没有信号输出~ 可是我用调参软件校准的时候可都是每一个通道都正向都有反应的啊!又查了好多帖子说第一次用好盈电调需要设定油门行程~我按照说明书说的做了~开控并将油门推到最大~然后四轴通电,听电调哗~哗·的声音再将油门推到最低。。。。。。可是我反复试了很多次都无法设定油门形成~这是什么原因啊?这个毛病捣鼓了2天了 都快精神衰弱了~新手入四轴没有高手带自己琢磨的研究真的是举步艰辛啊~跪求大神解答!!!万分感谢

楼主:
难不成调油门形成还需要把接收跟naza飞控分开才行?直接给接收供电插电调不通过naza飞控这样操作吗?跪求解答

网友A:
你是不是把接受机接到naza然后naza接到电调做油门?请把接受机接到电调上做油门,做好后再把电调接回控上。

网友B:
3楼说的是
接收机+电调+电机,一个个校正,然后上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把接受机接到naza然后naza接到电调做油门?请把接受机接到电调上做油门,做好后再把电调接回控上。 ...

首先先感谢这位朋友的帮助~我确实是接收接在飞控上飞控接的电调~电调直接接接收可不可以我只把接受的油门通道直接接电调其他的通道不用管还继续接在飞控上~这样一个一个调行程可以吗?还是必须接收所有通道全部与飞控分开直接连电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说的是
接收机+电调+电机,一个个校正,然后上架。

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帮助~我确实是接收接在飞控上飞控接的电调~电调直接接接收可不可以我只把接受的油门通道直接接电调其他的通道不用管还继续接在飞控上~这样一个一个调行程可以吗?还是必须接收所有通道全部与飞控分开直接连电调啊?

网友C:
接收機單獨不接飛控˙但是接收機要通電˙把電調線插在接收機上˙其他的通道不插˙每個電調是要插在油門通道一個一個校準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先感谢这位朋友的帮助~我确实是接收接在飞控上飞控接的电调~电调直接接接收可不可以我只把接受的油 ...

只需接油门通道接行了

网友D:
前年我第一次用也是这样,搞得我焦头烂额,最后终于成功了,每个电机和电调都必须一个一个调,油门通道,第三通道就是油门通道,接收机可以在主控上的第五六七通道上接电,然后在接收机的第三通道对每个电机进行校正,电调要接在接收机的油门通道上。电机电源接分电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年我第一次用也是这样,搞得我焦头烂额,最后终于成功了,每个电机和电调都必须一个一个调,油门通道,第 ...

我刚才设置电调油门行程的时候~发现是控与接收的问题~接收的油门通道应该是T开头那个英文单词的接口~可是我插上电调开始设置油门行程发现操控的油门掰杆动作还是没反应(我的控是后来改的美国手)~然后我又试了试右手的掰杆竟然设置成功了~通道不对~我的控是jr xg7 原厂是日本手卖家给改的美国手~我昨晚把控恢复出厂设置了~会不会是恢复出厂就变回日本手了?请问大神我该怎么整啊?

楼主:
遥控器搞定了~好不容易找到优酷改装美国手视频~跟视频上学的从控里面改了个设置油门通道换过来~然后完成了四个电调的油门行程设置~感谢以上楼层帮助我的大神们~非常感谢~一会把接收与飞控连接看看电机能不能启动~中午休班就忙活~现在感觉心情好多了,又有动力了~哇咔咔

楼主:
随着大神门的指点现在掰杆启动也好了~不过我发现二个问题~一是每个电调我都做了油门行程设置~为啥连接飞控以后掰杆启动以后~四个电机转速不一样啊?左边两个转速明显很慢,右边两个转速明显很快~这是什么原因啊?求指点~第二个问题是我把四轴拿到广场上~然后校准gps~我发现水平360度以后黄灯变绿灯常亮了~然后机头朝下360度led还一直亮着~不管转多少圈都一直亮着!就跟没反应一样~请问这样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機單獨不接飛控˙但是接收機要通電˙把電調線插在接收機上˙其他的通道不插˙每個電調是要插在油門通道 ...

我按照你的说法每一个电调都校准油门行程了~然后现在掰杆可以启动了~可是四个电机转速不一样~左边两个明显慢~右边明显快~这是校准的不好还是哪里的问题啊?再就是gps为啥我的机机水平能校准~机头朝下却没有反应校准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把接受机接到naza然后naza接到电调做油门?请把接受机接到电调上做油门,做好后再把电调接回控上。 ...

我按照你的说法每一个电调都校准油门行程了~然后现在掰杆可以启动了~可是四个电机转速不一样~左边两个明显慢~右边明显快~这是校准的不好还是哪里的问题啊?再就是gps为啥我的机机水平能校准~机头朝下却没有反应校准不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按照你的说法每一个电调都校准油门行程了~然后现在掰杆可以启动了~可是四个电机转速不一样~左边两个 ...

油门行程重做,飞控水平重做,gps找泡泡老师的视频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重做,飞控水平重做,gps找泡泡老师的视频看。

泡泡老师的视频现在还都看不了了?搜什么关键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的视频现在还都看不了了?搜什么关键字啊?

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3800 都在里面

网友:
你看一下或許有你需要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楼主:
试过了n多方法~各种视频各种看就是捣鼓不了垂直校准了~水平校准轻松实现垂直校准该死不行~给大疆售后电话让返厂检测~愁啊

网友E(2014-09-22):
我是昨天晚上将18A的好盈电调换成了30A的好盈电调,电调的油门行程也一并调好了,飞控也是naza v2,下楼去试机,我在飞控设置里把手动也去掉了,等于是二个姿态和一个GPS模式,在任何模式下都出现这样的问题:我油门在55~57之间时,马达转速自动加快,把油门往下拉,隔了一二秒的时间转速迅速降低,都不能平稳升空和平稳降落,我原以为是电调没有调好,所以就不通过飞控,直接用接收器给马达发送信号来测试,马达的转速能够根据油门在大小增减速,不会出现在某一个油门阶段自动增减速,这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飞控有问题?需要怎么调呢?今天打客服电话又一直打不通,很是郁闷,还请论坛里的各位大虾们能够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是昨天晚上将18A的好盈电调换成了30A的好盈电调,电调的油门行程也一并调好了,飞控也是naza v2,下楼去 ...

naza需要50%油门才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F:
naza需要50%油门才起飞

“naza需要50%油门才起飞”  这个我明白,      因为原来的好盈18A 爽飞过,因不操作问题炸机,导致烧了一个电调和一个T-TOMOR3110 740V的电机,后来在某宝上打算买过一个电调,店家问我电机型号后就推荐我用好盈铂金30A,因此我换了四个电调,和一个电机,在试机时,在姿态模式和GPS模式下从油门0到55一直都可以感觉到转速是跟油门感一至的,但油门打到57到58时,不动油门杆,转速会自动加速一个很高的速度(从声音可以听出,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二到三秒的时间),但是在手动模式下就没有这种现象,我更换了朋友的V2 和遥控,也重新对电调行程进行了设定,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测下主控有没输出PWM信号,而且保证占空比是对的。

网友:
很简单,通道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