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虎王S27-EVO发动机。

楼主(2014-08-07):
话不多说,先上图片,边说边评论。
评论有不对的地方希望高人们指出,我是边玩边学习,自己分析加上高手经验和引导是最快的自我提升方法。

给桌子先铺好保鲜膜,防止弄脏桌面,也防止垃圾污染发动机

SKF的曲轴轴承,意大利产。

虽然是CNC的曲轴箱,扫气道这里(不知道叫的对不对)不是直角的,是有一定坡度的。
个人理解为提高走气的顺滑度,有助功率提升。而且气到边缘两侧也开了斜口,应该也是为了更好的把空气压入燃烧室吧。

另一侧的曲轴箱一样,也是有坡度,并且带有斜口。(请高人指出这个斜口的学名应该怎么说)我就先叫它导气槽吧

曲轴箱一共4个轴承,左右各两个。内部轴承为普通的深沟球轴承,依靠曲轴箱内的润滑油润滑
外侧的这个也是意大利产的SKF轴承,这个是双面油封的密封轴承。用来代替传统发动机的曲轴油封。
个人认为是避免传统油封和曲轴摩擦所产生的阻力,并且避免了曲轴的磨损。

合影一张

内侧也合影一张

活塞和连杆。

曲轴,圆形曲轴,应该是对转速提高很有利,而且旋转的时候震动应该会比传统曲轴要小一些吧。
但是曲轴的离心力越小,发动机的扭矩输出肯定就会降低,但是转速肯定会提升。

从这面可以看到,活塞销只能从1个方向安装进去。

连杆和下轴承这里开了两个对称的入油槽,这样滚针就可以获得更加充分的润滑。

大家看这边,曲轴上面有明显的磨花痕迹。
这个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坏的一方面:加工进度确实是有问题,曲轴做的太靠近下公差了,曲轴在转动,轴承没有转。。。。天哪!!这样过不了多久曲轴就报废了。
好的一方面是说明曲轴箱的4个轴承同心度非常非常好,这样也就导致了曲轴在轴承里面自转。
我个人的解决方法是这样的:在曲轴和轴承咬合的部位,用磨尖的钨钢轻轻的打出2个对称的小凹槽,凹槽边缘就会微微的突出,让曲轴和轴承做到紧密咬合而不空转
另外为了防止漏气,把曲轴压进轴承前,在曲轴上涂了一些耐高温的螺丝胶。
装配好之后,曲轴自转的问题就解决了,压入轴承的时候需要用不小的力量才能装进去,这样心里就放的下了。

活塞内侧,活塞裙部相对QJ的活塞要薄了很多,也是对提升转速很有利的。活塞销的安装位置下面也有2个小孔可以让润滑油进入。

气缸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汽缸垫有问题。

仔细看缸垫,气道外侧的地方有烧焦,说明这里是多余的,缸垫这个位置尺寸偏长,阻碍了气流的通行。

两侧都对气流造成阻碍

拿下汽缸垫,准备把多余的部分切除掉

自制的飞轮拔出器,QJ小松和虎王都能拔了嘿嘿。简单粗暴。

先清洗一下发动机,这个是个神器,主要成分是石脑油。
异味小,毒性小,挥发快,溶油能力强,没有腐蚀性。
清洗轴承之类的也不会造成干涩。

当然,洗过发动机之后,压缩空气吹干是必须的

静音无油空压机。

用无纺布沾一点石脑油轻轻擦洗之后,发动机干净多了。

修剪好的汽缸垫。

装配发动机,上油装配的必须的,我的习惯是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油类
分别是透明硅油,黄色是4T的灰壳,墨绿色是莫特710的2T机油。
用注射器有一个好处就是各种小细节的地方都可以点进去,也不会弄的发动机里面到处都是有,油是必须要上,也不能给太多。

装配到一半的发动机,老婆叫睡觉了,赶紧用保鲜膜全部包好,明天继续装配。

接着就是过来冒死发帖了,一发就是半个多小时。。。,准备被老婆煽了,明天继续发,晚安各位。

网友A:
与其用打火机煤油,不如用化油器清洁剂。那个是强力溶剂,而且喷出时带压力冲洗,清洗效果更好。
以前玩汽油车模的时候,Trevor Simpson曲轴箱上有一个小孔的,机油会从那边流下去给轴承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其用打火机煤油,不如用化油器清洁剂。那个是强力溶剂,而且喷出时带压力冲洗,清洗效果更好。
以前玩汽 ...

化清的威力太巨大了,味道刺鼻,还对橡胶有腐蚀性,会把油封弄坏的。

这个孔的设计很不错,但是轴承的轴壳上应该也要有个小孔才能让机油流入吧。这样的轴承买不到标准件诶。

我觉得这个孔到有可能是让油流入油封来提供润滑的。

网友:
不是轴承壳上,油封和轴承之间漏下去正好能流进轴承内部,这里的轴承是没有轴承盖的
会被溶剂破坏的东西当然预先拆了。不过油封一般是抗油橡胶,本来就要和汽油间接接触的。

网友:
家里还有气泵啊

网友:
讲解的很不错

网友:
看图学习,很直观

网友:
这种圆形的曲轴增大了转动惯量,使输出更平稳。

网友B:
看图并不是曲轴精度有问题.是发动机用过后清洗不好.轴承内壁都生銹了.会引起轴承内壁囗径增加.所以就会产生这样现象.清冼发动机最重要是各种轴承清洗.去除水汽.仼何地方都不能有生銹出現.装配时用什么镙丝胶都是錯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并不是曲轴精度有问题.是发动机用过后清洗不好.轴承内壁都生銹了.会引起轴承内壁囗径增加.所以就会产生 ...

这机器没有清洗就直接拆下来了,拆开后,曲轴不用从曲轴箱内拔出来,直接倒过来就掉出来了。。。。新机器到手的时候就发现曲轴在轴承内自转,那些黄色的东西不是锈迹,是曲轴箱内的油渗到曲轴和轴承里面了。

网友C:
我发现,lz的活塞顶很黑,可能过热,可能贫油,至于曲轴的锈迹肯定是跑完清洗不干净生锈造成的

网友D:
這機器是新買回來的嗎?而拍這機器的圖片前,你有否發動過這機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機器是新買回來的嗎?而拍這機器的圖片前,你有否發動過這機器呢?

不是拆的新机,已经磨合3L汽油,下水也跑了2L汽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拆的新机,已经磨合3L汽油,下水也跑了2L汽油了

啊!是這樣!

楼主:
要新买来的机器拆出来是这样的,我肯定直接退件的,里面再包个粑粑地雷进去。

网友:
楼主很仔细认真,但是做很多无用功和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机器没有清洗就直接拆下来了,拆开后,曲轴不用从曲轴箱内拔出来,直接倒过来就掉出来了。。。。新机器 ...

从第二张图片就清楚看到铁蜏加机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lz的活塞顶很黑,可能过热,可能贫油,至于曲轴的锈迹肯定是跑完清洗不干净生锈造成的

本耒它的活塞表面就是黑色了.好象凃了一层漆下去.我的推测可能是一种隔热漆.作用是减小淬熄层面积.即是说使燃燒室的热量小一点传到活塞去.提高燃燒效率.只是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第二张图片就清楚看到铁蜏加机油了

是的,按照正常情况来说,曲轴出轴部分及时清洁会生锈很正常,但是和轴承咬合的部分会生锈,那就直接说明了配合间隙偏大,有水渗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