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转动异响该如何排除

楼主(2014-08-07):
今年3月入手了6个朗宇2216电机,一次起转电机时有哗啦哗啦的异响,仔细检查后发现是桨座的螺丝没上紧。
前几天炸鸡后桨有小挫伤,用手转动其中一个电机有不正常的哗啦哗啦的声音,上紧桨座的螺母后还是无法排除故障
我还应该检查那些地方呢

网友:
多半是轴承

网友A:
或者拆开检查一下是否有杂物掉进去了

网友B:
检查一下异响的电机轴是否真正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或者拆开检查一下是否有杂物掉进去了

怎么把上面的转子拆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把上面的转子拆掉

不同电机拆卸方法不一样的,上个电机的照片才能确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把上面的转子拆掉

一般一头是一只卡簧,另一头是两只内六角的小顶丝。拿掉它们,转子就可以拿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电机拆卸方法不一样的,上个电机的照片才能确定

x3108s

网友:
这电机正反面都没有下手的地方,侧面的里面看看有没有顶丝可以拆

楼主:
   应该是这样的,拆了外转子,轴没弯,也没杂物,估计是轴承的问题    等换了轴承再试试效果

楼主:
是X2216 880KV新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一头是一只卡簧,另一头是两只内六角的小顶丝。拿掉它们,转子就可以拿下来了。

我也是第一次拆外转子,学习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异响的电机轴是否真正直

嗯嗯,拆下来看了,轴没弯,等换上轴承再试试、、

网友B:
哦,还忘了一点,既然转子都拆下来了,顺便测试一下转子的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还忘了一点,既然转子都拆下来了,顺便测试一下转子的平衡。

请问怎么测试好一点呢?我手机里有个测试振动的软件 叫Wisepower  有帮助吗

网友:
静平衡
很土的办法,两把刀片,刃口向上,将转子两端的轴分别搁置在两刀刃上。轻轻转动一下转子,观察是否有始终向下的极。若有则平衡不好。

动平衡大概自己没法测。

网友:
可能有砂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