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机,晒新机和各种装机易错点讲解(一)

楼主(2014-08-07):
本人高一学生党。5月入魔,经过论坛潜水学习3个月,在7月28号完成我的第一架航模。在此我讲述一下在此次装机的各种注意事项,目的为了让更多的新手不要因为安装的低级问题而炸鸡和苦恼,并让更多的人积极加入航模的队伍中。(本贴中提到的各种易错点和弯路纯属本人智商问题或理解力问题,请各位大神轻喷。本帖为零基础的新手有点通俗和弱智请不要喷)

在此寻找广州城区的魔友,QQ:1287105995
下一集:进阶教程航拍FPV的设备讲解
————————————————————————————————————————————
配置如下:
机架:正版DJI F450+脚架
电机:  朗宇X2212电机*4(看上去高大上一点)
电调:好盈铂金30A电调*4(同上)
飞控:新版NAZA LITE飞控+GPS(就是电源模块和LED模块分开了)
电池:格氏4000mah 3s*2(别人推荐说轻一点)
桨:   仿APC1047
遥控:  天9ll(反正不会丢的就买高级点)
充电器:B6
小配件:折叠gps架   夜航灯加控制器
—————————————————————————————————————————————————————————————————————————————————
注意:
1,在收到零件后,要检查零件是否完好,暴力快递的威力无穷
2要等到所有东西到齐后才开始装机,装到到一半停下来很容易出错最好一汽呵成。
3新手焊接时,要有耐心不要心急等它达到一定温度时才开始焊(我是买可调温的)。到温后焊锡会像液体一样,焊点才会圆滑,还有松香是你的好助手。最重要焊不好没关系要有耐心再焊一次。在焊好所有东西  要套热缩管或打上热熔胶(我好几次没套热缩管而要重焊)
4在焊电池接头时要一根一根剪(我偷懒正负一起剪,短路了电池冒烟了)(还有电池是焊公头的我就焊错了
5在焊好电调和NAZA电源模块后要做油门行程(很多人是把所有线连好再作的其实是不行的)。先把电源模块的线连到接收机上(任意通道),再把电调的线连到接收机第三通道。然后上电才会有说明书上的滴滴声,再按照说明书调。
6在连接飞控和接收机时,最好先把线都插在飞控上(飞控以经粘在板上)再对通道连,再把接收机粘好。这样不容易连错
7还有f450机架下板是有两突出的地方,那应该是前后放,用来挂云台图传(DJI官方视频是装错的,然后再装3D云台的视频时又改过来了。)具体下面看图就知道了。
8在调参软件中接受机要先对频先
9在naza调参软件中的遥控选项中,无论你怎么打那三档开关他就在姿态和失控里跳就不跳到gps和手动时其实你要在你遥控中的“舵角”中调一下你的该通道的舵角(例:我是第五通道,就舵角设置中在起落架中左调到37.5%右调到68%就可以了)
10gps最好用泡泡纸包住,防止轻炸的时候不要刮到gps
11感度是要慢慢调的,重量,配置的不同会有不同的情况
12最好花点心思去布线,升级时好找线,飞行中不会有线飞来飞去
13机臂要作好水平,好好保养电机
14不要在室内飞,很危险(250的,家TM特别大的除外)
15新手最好要在7颗卫星以上才起飞,建议用gps模式起飞。最好不要用到失控返航,原因你知道的
————————————————————————————————————————————
jj照片:

楼主:
一楼自己留

网友A:
我都入魔4个月了都没信心自己装

网友B:
高一就入魔了啊,后生可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一就入魔了啊,后生可畏

我入魔到自己装,不到一个月。。。是不是我太冲动了?

网友:
赞一个。4000毫安的电池不会大,因为你还没有挂其它载荷。

网友:
配置不错,入门最佳。

网友:
支持一个。挺好的。就是这个配置也就这样了,挂云台吃力

网友:
多大的电池?

网友:
不错 讲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入魔到自己装,不到一个月。。。是不是我太冲动了?

学习好了,玩玩模型未尝不可

网友:
不知你的lite走航线的时候会不会掉高度?垂直感度调的多少?

网友:
帮顶。。。伪入魔半个月。现在慢慢有点门道了,看了泡泡大师的视频,下星期入遥控、、、、在过一段时间入飞控(看好S4V2)、机架等等、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入魔4个月了都没信心自己装

你此终会迈出这一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