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H800装完了,大家有装完的一起来交流下

楼主(2014-08-07):
主要配置:
机架  FH800,
飞控  DJI WKM,
电机  4114 KV320,
电调  飞腾 40A
桨      碳纤桨 1555
电池  双天 6S 8000 15C
起飞重量:6.45KG
续航时间:16分钟(单片电压3.5V一报警就下来)

飞下来感觉6轴还是比较稳定的(4.8度的上翻角还是有点作用的),机架悬停时用手摸过脚架振动也比较小,4114 KV320电机这个配置动力上感觉也是有点余量,夏天的关系飞完一块电下来电机会比较烫(电机黑色也比较吸热),飞起来远看还有点想像S900,哈哈;可能是感度还没调到位还不是很跟手,今天会再飞一下调整到合适的感度贴上来供大家参考,也希望大家回帖一起来交流下,加Q(32815202)也可以。

网友A:
这个装下来多少?

网友B:
也想入这个机架,楼主说下总体的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装下来多少?

2W左右(含云台、电池、不含遥控器)仅供参考,根据每个人的要求配置会有偏差。

网友C:
FH800  飞机壳子什么时候出的货,,,,,我怎么不知道,哈哈,,,,,挺好看的!!顶。。。。。。。

网友D:
4114 KV320 是飞越电机么? 4.8度的上翻角是指机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4114 KV320 是飞越电机么? 4.8度的上翻角是指机臂么?

电机不是飞越的,在淘宝上买的没有牌子,感觉样子不错,单个电机6S电15寸桨拉力在2,.4KG,50%有1.2KG*6=7.2KG,起飞6.5KG完全没问题
;4.8度是指机臂的上翻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想入这个机架,楼主说下总体的感受

简单说机架刚性不错,机壳骚亮也比较好识别还可以挡雨(在小雨天飞行可以保护电子设备),加上4.8度的机臂上翻角飞起来很稳定,机臂25MM的铝管也很结实,就是脚架感觉有点软,后期等X-CAM的收放脚架出了升级换一个应该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FH800  飞机壳子什么时候出的货,,,,,我怎么不知道,哈哈,,,,,挺好看的!!顶。。。。。。。

一直有的,标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2W左右(含云台、电池、不含遥控器)仅供参考,根据每个人的要求配置会有偏差。

啥云台?

网友E:
麻烦LZ给个上面那个罩子的连接,谢谢了

楼主:
X-CAM 140BL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麻烦LZ给个上面那个罩子的连接,谢谢了

那个机壳是配在FH800空机里的,单卖不知道有没有,要问一下TOM哥

网友:
电调都放管壁里么?能不能来张布线照?

网友:
高大上的感觉,不错

网友:
感觉很踏实。

网友:
拍个机架里面的结构,怎么步的线

网友:
加云台跟电池一起6.5公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