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se 请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4-08-07):
没开自稳,这个是操作手法问题吗,还是哪里没调好?

开了自稳,起飞只加油门,其他通道不动,一直往前跑,这个要调哪里?

开了自稳,油门不好控制,这个是需要调油门曲线吗?还是要调别的什么地方?

网友:
有可能的估计:
1,重心偏离
2,传感器没校准
3,PID调得不太合适
......

网友A:
按说这个机架默认参数,即便不开自稳,应该是飘荡,不会收油门就翻。
1。要按教程做好PWM校正,中位1500误差5,上位1900上15内,下位1100下15内。
2。油门做一次行程校正。
3。最差就是绑在椅子上调PID,要能够在翻覆情况加油门就自己翻正才算调好。
4。如果用的是某黄电调(店家原配的)在中速时会堵翻,那就要换电调了,会完全改善。

楼主:
PWM校正是什么东西?是陀螺、加速度、罗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这个机架默认参数,即便不开自稳,应该是飘荡,不会收油门就翻。
1。要按教程做好PWM校正,中位1500误 ...

中位1500没问题,高是2000,低是1000,这个要调哪里?舵量吗?调低了解不了锁了

网友:
感觉楼主像是新飞手,你把GUI截屏上来看看

楼主:
确实新手,之前只玩过玩具直机3通和4通

借用我上次的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62729&fromuid=27261

新西达30A电调X4套
新西达2212/1000KV电机X4套
1045正反彩桨X2包

老板说这套动力除机架电池(2200 25c)还可以再加700克,可是我现在总重1207克(今天又加了脚架+图传+摄像头),最大油门只能是蛙跳,最高两米左右。

是动力问题?
还是电池不给力?
还是遥控高位为2000,没有到1900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位1500没问题,高是2000,低是1000,这个要调哪里?舵量吗?调低了解不了锁了

调舵量形程没错,搜 MWC 新手使用说明书,上面有说明很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新手,之前只玩过玩具直机3通和4通

借用我上次的图

1.5KG比较适合,最大行程校正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KG比较适合,最大行程校正看看。

我用mwc代码里的那句校准的电调,校了好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舵量形程没错,搜 MWC 新手使用说明书,上面有说明很清楚。

调到高位1900,舵量是80%,方向要80.5%才能解锁,晚上试完了再来回报。

网友:
放水平 然后校准下

网友:
估计是没有完全水平。
不过手动模式是很难做到垂直起飞,总要偏一下,因为重心不在中心。
开自稳调油门可以调gui的曲线,
也可以调遥控器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舵量形程没错,搜 MWC 新手使用说明书,上面有说明很清楚。

调了舵量到80%,高位1900,地位1100
换了30c电池
调了怠速时的油门输出到1060
能起来了,但又出了新问题,启动时经常有一个电机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了舵量到80%,高位1900,地位1100
换了30c电池
调了怠速时的油门输出到1060

打开LEVEL, 起飞前如果做了水平陀螺仪校正,就可以试飞看看, 地面小油门电机不转无所谓, 飞控在离地时就会判断接手自稳.然后看看悬停油门多少, 填入调参值,应该可以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