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之纠结

楼主(2014-08-07):
各位朋友好!
混入论坛时间不长,从年初爱上航模开始,想拥有雕刻机的导火索是花了一个星期刻出个KT板水星,精度惨不忍睹。精神支撑是童年就有的喜好,那时候设法弄来锯条磨刀,找来梨树或桃树刻来刻去的,也没搞成一件象样的东西,每每看到精细的雕刻作品,就会引起共鸣
最近很想弄个雕刻机,主要用于航模KT、珍珠板、D板以及航模小配件,兼顾弄木、铝、铜件玩玩,想想如果刻板机玩,至少也得6090的机子,但其它雕刻顶多3040就够了,潜水一段时间,帖子看了不少,越看越拿不定主意了,本人玩了将近三十年的电子(业余的),对于电子控制部分和电脑软件、硬件比较懂点,机械方面也有一定的知识,特想请高手支个招,怎么弄比较合适,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沙发没人来坐,自己坐了
6090,如果用来刻板机,够大不?刻KT板之类的,切口会漂亮不?

网友A:
6090,个头不小呢,预算多少,这个大小得用线轨了,造价上万元了
手刻扳机,最基本的东西,这个都切的很难看,我对30年的电子深表怀疑
kt板用雕刻机,相当于用大炮打蚊子,能打死吗,肯定能,划算不,自己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90,个头不小呢,预算多少,这个大小得用线轨了,造价上万元了
手刻扳机,最基本的东西,这个都切的很难 ...

谢谢朋友回复!
预算上万倒不是大问题。
第一次切板,可能没掌握要领。

网友B:
最大要做多大的板?建议买台大的广告雕刻机做大件,买台小的刚性好点的做铜铝等东西

网友:
6090感觉很拉风

网友C:
直接上广告雕刻机,平时还可以接点业务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要做多大的板?建议买台大的广告雕刻机做大件,买台小的刚性好点的做铜铝等东西

我也不知道做KT板之类的机子最大需要刻多大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广告雕刻机,平时还可以接点业务做做

多大的广告机呢?接业务就免了,只是用来自己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做KT板之类的机子最大需要刻多大的板

那就以KT板尺寸去定,正常的板子因该是1200*2400吧!

网友D:
如果就是做飞机的还是别入了,没人买的。自己玩就无所我了,我觉得6090够了。我有一台激光雕刻机和一个机械雕刻机,用着挺爽的。基本想做啥就有啥。哈哈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就是做飞机的还是别入了,没人买的。自己玩就无所我了,我觉得6090够了。我有一台激光雕刻机和一个机械 ...

谢谢你的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就是做飞机的还是别入了,没人买的。自己玩就无所我了,我觉得6090够了。我有一台激光雕刻机和一个机械 ...

请问机械雕刻机刻出的KT板之类切口漂亮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机械雕刻机刻出的KT板之类切口漂亮吗?

看刀,刀对就行。

网友F:
KT板感觉根本不需要使用雕刻机加工就可以做得很漂亮,手工就可以做得很好啊,再不然拿出去找做广告板的雕一下,要不了多少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刀,刀对就行。

应该用什么刀正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KT板感觉根本不需要使用雕刻机加工就可以做得很漂亮,手工就可以做得很好啊,再不然拿出去找做广告板的雕一 ...

谢谢朋友的回复!入手雕刻机不光是刻KT板,只是想兼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回复!入手雕刻机不光是刻KT板,只是想兼顾

这个没法说吧,看你要什么性能的。一般3。175的双刃螺旋铣刀我觉得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用什么刀正确呢?

没用过KT板,上网找找有没有专用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