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缓解航拍“果冻”——个人观点及测试视频

楼主(2014-08-07):
四轴飞行时常伴随或多或少的振动,容易造成航拍图像拖影或者“果冻”,其产生的根源在于电机和螺旋桨。
做好动力系统的动平衡是减震的关键,再辅以硅胶球减震作为辅助,可有效缓解震动传入云台
本视频所用两架F450均选用运行平稳的电机,搭配经动平衡调校的螺旋桨,即使硬挂GoPro也无“果冻”现象,故上传此视频与模友分享。

综上,个人认为应以消除振源为主,添加减振环节为辅,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PS,小型四轴尽量不要使用挤压式子 dan头桨夹,这类桨夹很难保证同心度,容易产生振动。

网友A:
不错,果然很稳。楼主,我最近也想弄一套450 您用的都是什么设备呢?给参考一下,欢迎详细数据,高清大图。谢谢楼主。

网友B:
我也觉得挤压式子 dan头是小型四轴震动的根源,那用什么桨夹呢?还是用那种带自锁的一体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果然很稳。楼主,我最近也想弄一套450 您用的都是什么设备呢?给参考一下,欢迎详细数据,高清大图。 ...

没有云台那套是飞越450的机架+飞越2214KV920电机+飞越9443自锁桨+好盈20A四合一电调+格氏2200mah3S25C锂电。两轴云台那套电机是飓风2810KV750,桨是1155碳纤桨,这套机架在这个起飞重量下偏软,建议有钱换DJI450机架。
虽然碳纤机架性能更好,但是我更偏爱红白450机架的外观,而且之前照450的尺寸做的铝箱,所以没换大轴距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挤压式子 dan头是小型四轴震动的根源,那用什么桨夹呢?还是用那种带自锁的一体电机么?

自锁的效果不错,但是轴径一般是8mm,6mm孔径的桨都用不了。我觉得朗宇X系列电机的那种固定式桨夹就很好,我以前用仿APC桨,选合适的轴环,装上面也没什么振动。碳桨的话就用三孔安装方法加压片就行。

网友:
楼主平衡做得好,确实很稳无果冻。

网友C:
云台和摄像设备也会产生果冻,同样的机子换一个云台就没果冻,用鹰眼有果冻,换狗就没果冻

网友:
可以飛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云台和摄像设备也会产生果冻,同样的机子换一个云台就没果冻,用鹰眼有果冻,换狗就没果冻

我觉得那可能是挂鹰眼的这套配置跟机体的固有频率比较接近,产生共振了。

网友D:
2214KV920用1155桨,电机不烫吗?小心烧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14KV920用1155桨,电机不烫吗?小心烧坏哦

1155的桨我配的是2810的电机,2214配的是9443的,玩了六年航模,这点我还是有分寸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云台那套是飞越450的机架+飞越2214KV920电机+飞越9443自锁桨+好盈20A四合一电调+格氏2200mah3S25C锂 ...

我也吃过子 dan头的亏了
也请教个问题:我要组个JJ(航拍用)
机架:S500
电机:DJI 2212 920KV
桨:   DJI 1038
电调:天行20A
电池:4000MAH 3S
挂载狗台+狗+图传
除了机架,其他都是现有的,但是朋友说电机拉力不够航拍,我想请教下这样的配置能达到12分钟的航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吃过子 dan头的亏了
也请教个问题:我要组个JJ(航拍用)
机架:S500

我以前装的S500机架也有类似的配置,拉力不足,续航时间短,硬挂狗3还行,再加狗台就够呛了,动力不足的话风大容易回不来。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S500机架的上反角会导致拉力效率降低,后来给卖了,现在无上反角的450只要飞控参数调好了还是很稳的。

网友:
是的哦,只有消除震动才是正道,减震只能减在某几个震动频率上,随着电机转速的增加、震动的加剧,在好的减震球也会失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以前装的S500机架也有类似的配置,拉力不足,续航时间短,硬挂狗3还行,再加狗台就够呛了,动力不足 ...

那帮我看看这配置
360机架
DJI E300动力套

重量也是不错的,能不能的精灵2的飞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帮我看看这配置
360机架
DJI E300动力套

我不清楚啊,我也没试过,精灵2可是5200mah电池哦。

网友:
看来子 dan头浆夹是不行了,我今天硬挂山狗拍了下,果冻效果简直没法看啊。

网友F:
振动的频率是决定因素,有的产生共振就会有果冻,实践证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振动的频率是决定因素,有的产生共振就会有果冻,实践证明的

你说的也是一个方面,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如果在电机转速变化的情况下一直存在果冻,这就不是共振了。振动频率可以通过改变结构和连接刚度来改变,这就是更换不同型号的硅胶球缓解果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