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77调螺距

楼主(2014-08-07):
977只能调3根拉杆来调螺距,我看各位大大都说油门50然后锁定油门再调试。不是应该还要打开3d开关么?看了精品贴也没有说要打开3d开关调试,但是开着3d油门50不是刚好0螺距么?所以调试螺距到底开不开3d啊?

网友A:
或者只给机机上电,控撩一边儿!
此时把机机调成0度,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只给机机上电,控撩一边儿!
此时把机机调成0度,ok!

直接飞机通电。然后调成0度?

楼主:
现在是这样的,进去3d模式。两个浆刚好平行,打开特技开关。负螺距就大了

楼主:
进入三轴模式两浆平行,打开左上角的特技开关负螺距就大了,正常不

网友:
尽量保证特技模式下正负螺距对称就好。

网友:
如果要经常翻的话我觉得还是负螺距大点好,本来977负螺距就小,我还加长了舵机臂的

网友B:
特技模式(3D)正负螺距应该是一样的。6G模式下面负螺距会小很多。你只要确保3D模式下油门50,螺距为0就可以了。977的螺距曲线是写进去的,控上调不了的。6G模式下油门摇杆控制的是电机转速,螺距由飞机主板控制。3D模式下油门一直为100,油门摇杆实际控制的是螺距。977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6通机。

网友:
977到手也一个多月了,六轴飞飞!对螺距离概念非常的模糊,各位师傅能通俗的讲讲么?

网友:
刚才百度了一下,<<也称桨距,其概念和螺丝的螺距类似!螺旋桨桨叶具有一定的倾角,以此倾角桨叶旋转一周桨盘所前进的距离称为桨距,也叫螺矩,相同转速下螺矩越大,所产生的升力,(或牵引力)就越大,直升机就是通过操纵桨矩变矩杆来调整桨矩来实现升,降和悬停的!>>螺距为0的话,是不是就是可以理解没有倾角?

网友(2014-09-17):
只要确保3D模式下油门50,螺距为0就可以,请问这个数值在哪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特技模式(3D)正负螺距应该是一样的。6G模式下面负螺距会小很多。你只要确保3D模式下油门50,螺距为0就可 ...

只要确保3D模式下油门50,螺距为0就可以,请问这个数值在哪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确保3D模式下油门50,螺距为0就可以,请问这个数值在哪看

把电机线拔掉,切3D模式就能测量主桨的螺距啦。

网友:
对頻后,先把hold开关向上撥,再把idle/3d开关也向上撥,把二根桨放在同一边(向尾巴這边),
此時把油門向上最大和向下最小,用目測方式看2根槳的角度要大約一樣,如果向上最大正螺距角度
比向下最小負螺距大,則调整三根舵机拉桿(上面的球头扣)向右(調短)轉一圈,一直到正負最大
螺距角度差不多為止,反之调長(向左轉),调那一边都一樣.调完后記得3d开关要先下撥(不然直接关机,下
次再开机是对不了頻的)再把hold开关下撥关掉,如果順序相反了,馬達会100%瞬間啟動,很危險的.切記.

网友D:
如何看977的螺距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何看977的螺距哦

沒有辨法,只能目测,正負差不多就好了

网友:
....好吧
碉堡了

网友E:
把两片螺旋桨放在一边,从飞机顶部往下看和桨夹垂直。然后保持熄火,开特技开关油门回中点,微调也归零。从侧面平视飞机看两个螺旋桨是否在一个直线上,不在的话调节舵机拉杆。这个方法简单了吧。

网友F:
明知道977负螺距是硬伤,厂家就是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