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飞直线,老是偏航,指南针校准也不行,老是向右偏飞,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2014-08-07):
精灵2飞直线,老是偏航,指南针校准也不行,老是向右偏飞,有什么解决办法,其它一切正常,

网友:
用手来修正

网友A:
脚架炸歪了?GPS不水平或者和机头有夹角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架炸歪了?GPS不水平或者和机头有夹角会这样

机头有夹角 是什么意思

网友:
GPS向左转

网友: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把GPS天线取下,往左偏一点固定上去,试试看如果还不够就再取下来再多偏一点,如果向左偏航了往右一点,多试几次知道不偏航,其实说明书写得很明白,估计你没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头有夹角 是什么意思

我是指GPS和机头方向有夹角

网友B:
楼主您好,请升级我们最新3.06主控固件,最新固件能够解决磁偏角产生的偏航,升级以后第一次飞行可能还会有偏航,飞控会自行学习修正,一分钟以后应该就会正常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请升级我们最新3.06主控固件,最新固件能够解决磁偏角产生的偏航,升级以后第一次飞行可能还会有 ...

我试试看,还没有升级,升级了试一下

楼主:
已经解决,升级最新3.06主控固件后,解决了

网友C(2014-11-16):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升级最新3.06主控固件后,解决了

如何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升级

升级大疆飞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请升级我们最新3.06主控固件,最新固件能够解决磁偏角产生的偏航,升级以后第一次飞行可能还会有 ...

难怪H3-3D自检后不正,磁偏角与真南有差哦

网友:
直线飞也右偏,但机头是正的,是风刮的?

楼主:
不是,我以前也是这个问题,升级新固件就没有问题了,除非风大又是一回事,你可以微风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