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出的双体船,讲究点啥?

楼主(2014-08-07):
画了个图,船体是倒过来的凹字型,,就是不知道桨底出后跟船底拉平还是要有点角度,或者跟船底接触水面的是否平行还是怎么滴,还要考虑到起滑半浸浆的效率要高,看虾哥的帖子他那些尾出开孔都是在船尾高于船底5mm处,最好接近零度,那我是不是可以也把桨的位置放高于船底5mm?最近组的船,跳的比较严重,重心调过了,不是起滑慢,就是跳,折腾得有点烦了

网友A:
这个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画图!!

,,随手拿个纸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功不错~

别啊,没实物,只好随便画下了,,,,

网友C:
都说楼主美术功底不错~!

网友D:
画的好卡哇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说楼主美术功底不错~!

这,,,大学虽然学的动漫设计,但是手绘真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的好卡哇伊啊

别,折腾画,求的是参数,大家讨论,给意见么

网友E:
问的蛋疼,找个现成的船体不就行了,那样可以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的蛋疼,找个现成的船体不就行了,那样可以少走弯路。

没成品船双体我们这就我一个人折腾,电的还有一天剑三,,,

网友:
轴尽量平行于船底线吧

网友F:
   画的不错  我喜欢双体双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画的不错  我喜欢双体双发

双发不想上,玩剑3的模友,改过一个双发的玩具o,非常不理想,后来还是改成单发了,双发的代价也相对大,得有耐心,恒心,决心,不然就是烂尾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双发不想上,玩剑3的模友,改过一个双发的玩具o,非常不理想,后来还是改成单发了,双发的代价也相对大, ...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楼主:
引用 网友G: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楼主:
补张实体图

网友H:
刮水嘴弄掉吧,改成船底刮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刮水嘴弄掉吧,改成船底刮水

手工不细,怕搞坏掉,上次有个船壳,搞了一个,船底的漆都裂了,,,

网友I:
双体船的滑走面有分别的,安装也有不同 !
你的是跑靜水平底型,要跑圈的尾支架可以浸在浮底水平線下,但用桨要小.
跑直線極速的,尾支架可以全升在水平線上,桨可以大1-2级 !
先试最好是0度,重要是先配好合跑的桨 ! 再作轴角的轻微调整来配合航姿....

楼主(2014-12-07):
引用 网友I:
双体船的滑走面有分别的,安装也有不同 !
你的是跑靜水平底型,要跑圈的尾支架可以浸在浮底水平線下,但用 ...

谢谢,现在才回复,前段时间一直在玩飞机,最近又搞船了,这个船现在准备搞双发

网友:
什么都玩才是模型一家

网友:
我是潜水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