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进求教一些关于977的问题

楼主(2014-08-07):
本人的977不知道怎么回事油门到100飞不起来,大齿轮也是紧的,找不到问题啊,求大神赐教

网友A:
换个电池呢!!具体的详细情况说下!!

网友B:
什么控,具体什么情况。你可以拔掉电机插头,推油门看看螺距。

网友C:
旋翼转不转?对频后,舵机有动作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池呢!!具体的详细情况说下!!

换了好多个电池,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翼转不转?对频后,舵机有动作么 ?

旋翼转,舵机有动作就是飞不起来,飞机也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控,具体什么情况。你可以拔掉电机插头,推油门看看螺距。

螺距没问题

网友:
你刚才问过我?

网友A:
可能是飞机电调的问题!! 你联系厂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飞机电调的问题!! 你联系厂家看看!

我感觉是马达哪个是电调

网友C:
电调坏的可能性不大!这情况我遇到过,旋翼夹里轴承坏了,查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坏的可能性不大!这情况我遇到过,旋翼夹里轴承坏了,查了看看!

感觉滑动顺畅啊

网友C:
还有就是主轴固定旋翼头,穿过主轴的那颗小螺丝断了,我断过!也是这情况!判断的方法:一只手捏住大齿,另外一只手旋转大浆看看,应该是不跟着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主轴固定旋翼头,穿过主轴的那颗小螺丝断了,我断过!也是这情况!判断的方法:一只手捏住大齿,另外一 ...

大齿不会跟着转,十字盘组上半部分跟着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主轴固定旋翼头,穿过主轴的那颗小螺丝断了,我断过!也是这情况!判断的方法:一只手捏住大齿,另外一 ...

发现旋翼头没有固定螺丝

网友:
是不是跟转,肯定有!如果没有螺丝,找个小大头针穿过洞眼别一下,应该是这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齿不会跟着转,十字盘组上半部分跟着转。

就是这问题,先用大头针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问题,先用大头针别一下!

大头针插不进去

网友C:
如果眼堵起来了,那就是小螺丝断在里面了,换主轴!我已经换了!

网友C:
注意看下,其中一根主轴是新的,上面有颗固定旋翼头的螺丝,还有一根是小螺丝断了的主轴,已经报废,断在里面的小螺丝,拿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眼堵起来了,那就是小螺丝断在里面了,换主轴!我已经换了!

不太敢·确定是主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看下,其中一根主轴是新的,上面有颗固定旋翼头的螺丝,还有一根是小螺丝断了的主轴,已经报废,断在里面 ...

刚刚看到了小螺丝断在里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看到了小螺丝断在里面了

换吧,顺便准备点其他备件!小螺丝套装,螺纹胶不要忘记,横轴是肯定要的,记住,你换主轴,肯定要拆旋翼夹,装横轴的时候不要忘记打螺纹胶!就是固定旋翼夹的横轴,上小螺丝的时候,必须打胶,否则,肯定射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吧,顺便准备点其他备件!小螺丝套装,螺纹胶不要忘记,横轴是肯定要的,记住,你换主轴,肯定要拆旋翼 ...

螺纹胶是什么?我拧旋翼夹的时候一头的螺丝拧下来了另一头拧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吧,顺便准备点其他备件!小螺丝套装,螺纹胶不要忘记,横轴是肯定要的,记住,你换主轴,肯定要拆旋翼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螺纹胶是什么?我拧旋翼夹的时候一头的螺丝拧下来了另一头拧不下来

厂里安装的时候,加了螺纹胶,用捏子捏着,打火机烧一下,就拧下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螺纹胶是什么?我拧旋翼夹的时候一头的螺丝拧下来了另一头拧不下来

到某宝上搜螺丝胶,安装必须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里安装的时候,加了螺纹胶,用捏子捏着,打火机烧一下,就拧下来了!

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某宝上搜螺丝胶,安装必须要!

求QQ

网友C:
横轴一端的小螺丝不是已经拧下来了么?从另外一端拔出来,把拧不下来的螺丝端,用打火机烧一下,就可以拧下来了!顺便检查一下四个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横轴一端的小螺丝不是已经拧下来了么?从另外一端拔出来,把拧不下来的螺丝端,用打火机烧一下,就可以拧下来 ...

用打火机烧等一下璇翼夹不得融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打火机烧等一下璇翼夹不得融化

嘿嘿,不是已经拧下一头?从另外一端,把横轴抽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不是已经拧下一头?从另外一端,把横轴抽出来啊!!

拔不出来啊

网友C:
用那个小起子从已经拧开的那头顶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那个小起子从已经拧开的那头顶一下啊!

什么是小起子,还有螺丝拧回去够不到横轴

网友C:
小起子,就是随机送的小螺丝刀,为什么够不到,就是你没有把大浆拆了,从另外一头用小东西伸进去,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起子,就是随机送的小螺丝刀,为什么够不到,就是你没有把大浆拆了,从另外一头用小东西伸进去,顶一下!

璇翼夹里面的小螺丝够不到横轴

网友C:
引用 楼主:
璇翼夹里面的小螺丝够不到横轴

在相反方向用细小东西顶一下,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相反方向用细小东西顶一下,就这么简单!

大神求QQ

网友:
大神不敢!977对尾悬停中!仅仅是你的问题,正好我刚发生并处理好!!20873827

网友C:
问题处理好了么,也让大家分享分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处理好了么,也让大家分享分享啊!

配件还没到

网友C:
万里长征刚开始!我是买了两架977,一架飞,一架备用兼作修理参考!配件和工具已经买了近800元!

楼主:
土豪求赞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里长征刚开始!我是买了两架977,一架飞,一架备用兼作修理参考!配件和工具已经买了近800元!

土豪求赞助

网友C:
我把香烟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把香烟戒了!

我是学生仔。

网友C:
你光棍,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我上有老,小有小!嘿嘿,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光棍,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我上有老,小有小!嘿嘿,你懂的!

你骑行大神,我骑行小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骑行大神,我骑行小弟

让大神见鬼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大神见鬼去吧!

还是捷安特

网友C:
捷安特???看过我空间???那你看得真不多!我还喜欢贴地飞行,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捷安特???看过我空间???那你看得真不多!我还喜欢贴地飞行,懂么?

什么贴地飞行?我有经常骑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捷安特???看过我空间???那你看得真不多!我还喜欢贴地飞行,懂么?

发QQ不回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贴地飞行?我有经常骑行

开着重型摩托,川进靑出,日行800公里,尝试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着重型摩托,川进靑出,日行800公里,尝试过么?

大神我,才16岁,什么实体店有螺丝胶?

网友C:
我知道你很年轻,所以,我很耐心的告诉你,你的小鸡鸡哪里出了点很小的问题!螺丝胶,所有卖五金的地方都有的,问老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你很年轻,所以,我很耐心的告诉你,你的小鸡鸡哪里出了点很小的问题!螺丝胶,所有卖五金的地方都有 ...

谢谢大神

网友D(2014-09-16):
引用 网友C:
换吧,顺便准备点其他备件!小螺丝套装,螺纹胶不要忘记,横轴是肯定要的,记住,你换主轴,肯定要拆旋翼 ...

请问一下我的977飞了有大概10块电池感觉动力现在特别差,看了大齿和铜齿都没有问题。请问是哪的毛病?全油门上升很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我的977飞了有大概10块电池感觉动力现在特别差,看了大齿和铜齿都没有问题。请问是哪的毛病?全 ...

你知道你每次飛完电池還剩多少电嗎?如果不知道,就表示每次飛的時候都把电用完了.
电池過放后再充時當然很快就沒力了,還有一个現象,你現在充好电的時間是否比以前短了,
如果是,那电池就沒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知道你每次飛完电池還剩多少电嗎?如果不知道,就表示每次飛的時候都把电用完了.
电池過放后再充時當然 ...

可是我用朋友新买的电池飞也是上升没力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是我用朋友新买的电池飞也是上升没力气

你的977正負螺距是否相同,還有一个可能,主齒鬆了,把腳架拆了用双手把主齒压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