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买哪些铣刀?

楼主(2014-08-07):
我主要加工下图中的零件,一般是铝合金,偶尔用铜的,华飞25LV铣床,要买哪些铣刀呢 ?

网友:
不懂楼下答

网友A:
这是N家卡口,如果真要做这个东西的话,连刀不会选用如何做得好?从图纸的标注也分析得出来了。2、3、4、5、6面铣,还要锯片铣、锪孔倒角、麻花钻等切削刀具,彩多种工艺,做这要机加工技术的

网友B:
香皂Nikon镜头吗   没有5轴cnc会把人吧累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N家卡口,如果真要做这个东西的话,连刀不会选用如何做得好?从图纸的标注也分析得出来了。2、 ...

谢谢! 已经有D180的车床和台钻,0.9-12mm的钻头买了一批,不同的数控车刀有几把,铣床主要是用来做那三个卡爪和定位孔,昨天我准备买几支德国的三刃铝专用铣刀(2mm-6mm几种)试试,结果掌柜的说是那个铣刀是数控铣用的,在普通小铣床上不能保证效果,我就来请教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香皂Nikon镜头吗   没有5轴cnc会把人吧累屎

有改数控的打算,但目前还有车床和台钻,所以先用着,铣床还差个分度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改数控的打算,但目前还有车床和台钻,所以先用着,铣床还差个分度盘。

照您现在的设备造不出这么高的精度的  0.5°cnc也很难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您现在的设备造不出这么高的精度的  0.5°cnc也很难保证

这里的很多数据在实际生产的时候要求并不高。

网友C:
整个图的所有尺寸没有看见一个公差,而且工件有内轮廓尖角~单纯用铣床估计不 能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图的所有尺寸没有看见一个公差,而且工件有内轮廓尖角~单纯用铣床估计不 能够

这个不用考虑,因为实际加工跟这个图纸细节上不完全一样。

我现在需要知道的是最右边的那个槽用什么铣刀?24、21.63、28.59的三个卡爪用什么铣刀洗出来,根部的直角不考虑,那里会改成带弧度的,也就是铣刀导致的圆角。

楼主:
我的重点是想请大家根据我的铣床、材料和工件大小,推荐我应该买哪种材质、哪种类型和多大的铣刀。

楼主:
研究了一下实物,买了1、1.5、2、3、4等几种三刃的铝合金专用铣刀,柄直径4mm,长度50mm 。

网友:
有非整数的铣刀卖吗?

网友:
改N卡口这个以前干过了,有点累!如今只是偶尔为之了。

网友:
你现在的工具、刀具、量具和设备等还是差得有点远!技术和工艺就不知有多少差距了。

网友(2014-10-13):
这些坏人,不说铣刀的事情,说一堆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