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DFC挥舞铰问题的方案?

楼主(2014-08-07):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UyMjAwODky==.html?firsttime=0可以用回原来FBL的连杆,其实更倾向于FBL

网友A:
楼主很有机械天才,结构设计很新颖。但这图中的鱼眼轴承是溥弱球节,两个顶丝工作中容易松动,且眼鱼轴承与顶丝的磨察面会很快磨损。这种结构不能称做DFC了应该算做FBL,因它与FBL很接近。

网友B:
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轴和鱼眼之间的连接必须是松配合,那么很快鱼眼和轴就磨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有机械天才,结构设计很新颖。但这图中的鱼眼轴承是溥弱球节,两个顶丝工作中容易松动,且眼鱼轴承与 ...

谢谢夸奖,只是突发奇想而已。你说的对,其实顶丝前面是一个滚珠来的,但顶丝跟滚珠之间是滑动摩擦所以磨损还是比较厉害的,这个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实际应用会有很多问题,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轴和鱼眼之间的连接必须是松配合,那么很快鱼眼和轴就磨圆了

应该不行吧,如果太松动的话就会影响了旋翼头跟十字盘的同步了

楼主:
图不难,主要是仿真难

网友C:
楼主只知道画图 不懂加工  6面不好保证同轴度  不好价格 圆主轴上外圆磨床轻松实现同轴度

网友:
主要是这样增加了加工成本和难度!鱼眼轴承和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只知道画图 不懂加工  6面不好保证同轴度  不好价格 圆主轴上外圆磨床轻松实现同轴度

你如果需要同轴度你大可以在圆轴上做一个键槽啊,方法很多,只是六角轴给人更直观一些,一看就懂

网友:
DFC上加个分体相位器,就变FBL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行吧,如果太松动的话就会影响了旋翼头跟十字盘的同步了

如果紧配合,那么就不能变距了,所以鱼眼和主轴之间必须能滑动,那么就有空隙了,时间长了就会磨圆了,想想6角螺丝头和6角螺丝刀

网友D:
你用两个顶丝只是为了解决相位的问题,但是这样的方式并不一定可取,无论是从结构合理性和加工难度方面。DFC是相位臂和螺距臂集成在一起,而FBL则是分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夸奖,只是突发奇想而已。你说的对,其实顶丝前面是一个滚珠来的,但顶丝跟滚珠之间是滑动摩擦所以磨 ...

有理论才有实际,理论是选行官。

网友:
简直NICE,不过这个鱼眼需要改进

网友:
解决精度与顺滑度就行了

网友:
这样的主轴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两个顶丝只是为了解决相位的问题,但是这样的方式并不一定可取,无论是从结构合理性和加工难度方面。DF ...

这个结构可以理解成内藏相位器,的确加工难度上和结构合理性上都不怎么好,所以只是一个理论而已,做这个模型是为了给大家一个讨论的话题,本意是为了解决DFC挥舞绞问题,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紧配合,那么就不能变距了,所以鱼眼和主轴之间必须能滑动,那么就有空隙了,时间长了就会磨圆了,想 ...

当然不是紧配啦,其实这个地方的磨损相对鱼眼和顶丝的磨损不算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理论才有实际,理论是选行官。

谢谢支持,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这个方案有问题的,只是放出来给大家一个讨论话题,没有讨论就没有进步

网友:
有想法 总是极好的 祝楼主想出更好的方案来

网友:
好思路,就是加工成本可能会比使用低重心的fbl的还高,赞一个

网友:
DFC是把相位器整合在螺距拉杆上,你这个是把相位器整合在十字盘上,有创意
那就不应该叫DFC了,应该另外起个名字

网友E:
有改进空间。这样设计可以进一步降低旋翼头高度。

网友:
先申请专利!

网友F:
六棱的轴啊,要定做吧?

网友G:
看明白了你这个相位器的工作原理但没看明白这个相位器跟挥舞铰有什么关系?

网友H:
很有创意,不需要顶丝,六角主轴加工不难,难在鱼眼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有创意,不需要顶丝,六角主轴加工不难,难在鱼眼

为什么不需要顶丝,这个顶丝的作用是取消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明白了你这个相位器的工作原理但没看明白这个相位器跟挥舞铰有什么关系?

好像跟挥舞绞真没什么关系,只是改变了相位器的结构而已,开始的时候是以解决挥舞绞问题作为目的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六棱的轴啊,要定做吧?

六角捧,很多的,想想四驱车的轮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改进空间。这样设计可以进一步降低旋翼头高度。

这个优点我还真没有想到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六角捧,很多的,想想四驱车的轮轴

主轴座轴承呢?打算怎么配?还是直接六棱的轴插圆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轴座轴承呢?打算怎么配?还是直接六棱的轴插圆孔?

一般这形状先用模具做内六角孔,然后再车球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