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个JR控,纠结中!!

楼主(2014-08-07):
想入一个JR的控,XG11和XG14这两个不知道入哪个好。

网友:
都是米的事

楼主:
我觉得14支持XBUS挺好

网友A:
第一个控是xg8,后来换了t8fg,现在用xg11,这个三个我比较喜欢xg8的手感,11拨杆的地方斜度有点大,我个人握着觉得不如xg8舒适,所以让我再选一次应该会选xg14,11更新固件后支持xbus,用的很省心

网友B:
xbus你要有设备支持才行啊

网友:
存钱直接28X!

楼主:
引用 网友B:
xbus你要有设备支持才行啊

MB就支持XBUS,和SBUS连接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控是xg8,后来换了t8fg,现在用xg11,这个三个我比较喜欢xg8的手感,11拨杆的地方斜度有点大,我个人 ...

我也认为14的手感会好,

网友C:
其实严重不支持你上这个控,以前我是它的迷,现在彻底抛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严重不支持你上这个控,以前我是它的迷,现在彻底抛弃了。

http://www.rcmania.hk/article-1283-1.html
你看看这个吧

网友:
看你玩什么模型,一般情况通道够用就好,我玩直升机用DX8挺好的

网友:
要说到手感 XG11MV手感 比XG8  跟14的 都要好

网友:
不用考虑,XG11手感最好,而且接收机也是XBUS,

网友:
XG14 體積小又輕 手持不累,尤其飛滑翔機這種一上天就幾十分鐘的,幾顆電池下來,幾小時的手持,XG11 機體大又沉重,手又酸又累!

网友D:
我想知道,为啥美国直升机大师赛,从第一名到第九名都用jr控,好像第8用的是11,其余都是xg8 。可是大家都认福他吧呢?按说不稳定的控也不至于拿去比赛吧,求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为啥美国直升机大师赛,从第一名到第九名都用jr控,好像第8用的是11,其余都是xg8 。可是大家都 ...

JR之前的DSM2不行,现在的DMSS很稳定,XG8人体工学设计不累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JR之前的DSM2不行,现在的DMSS很稳定,XG8人体工学设计不累手

那敢情xg14稳定不输14sg,为啥论坛都追14sg呢。还有28x为啥没人入???

楼主:
我还是选择了XG14,马上到货了。也问过用过的人,然后总结到还是XG14手感好拿着舒服,从功能上XG11和XG14差不多, XG14的两个摇杆上一共用了八个轴承,以前的都是轴承对铜套,CNC打造底座和摇杆,手感和XG11两个样,而且JR的X-BUS经过查询可以用在MB、VB上,和futaba的S-BUS一样,我个人观点XG14还是比XG11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