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Z 500机身】 心生一说 ~

楼主(2014-08-07):
摸了好几天了! 说说感受~

1.机身符合当前流行趋势,比较紧凑干练,强度可以!
2.碳板加工精度不错!
3.金属件厚重踏实,精度也还可以!
4.中型舵机安装比较便捷!5.适当的酒红金属件搭配比较靓!
6.使用新齿比尾齿(36T)!   自己改用皮传!

其他感受~~
1.主轴普通国产轴承,感觉不佳!换掉!
2.所配机身紧固螺丝大多是2.5*5  偏短! 建议改成2.5*8!
3.不能安装标准斜盘舵和尾舵机!
4.电池仓偏小!目前只能装下2600电池!建议下侧板适当加宽!
5.底板连接件偏厚!挤占了部分电池仓空间!建议下沉!

6.电机座固定孔位偏高!建议下沉2-3毫米!(目前电机齿已经向下移动了两毫米!)
7.相应尾管固定座偏低!建议上移2毫米!对齐小齿盘!
8.尾舵机安装位置偏低!导致尾拉杆不够水平!建议抬高安装位置3~4毫米!

9.十字盘导轨精度可以!但没有衬套耐磨!有些遗憾!

10.脚架孔位通用PRO脚架!但不能用一体化脚架!
11.后机身尾撑杆垫柱!原配较小!孔径3.0!稍显仓促! 自己改配2.5锥形垫圈使用!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czNzQ3ODAw==.html

网友A:
看起来有点像kds5。5和gt500,外光还不错,想入,但就是电池仓太小了,入了还得换电池。我现在玩500用的是5000mah的电池,和x5通用

网友:
再次感谢阳台侠~

网友B:
阳台是不是搞艺术的哦

网友:
应该增加马达侧护板……………………

网友:
尾舵拉杆那里的确比较夸张了,感觉这位置是给标准舵机留的

网友:
富力的直机挺好看,但螺丝不咋的

网友:
开卖了么?

网友:
电机和电池是一对患难夫妻,一会儿电机在下电池在上,一会儿电池在下电机在上,
到底是仰卧位舒服,还是骑乘位舒服,不知道心中是否已经有了答案...............

网友:
其实应该主轴大齿下面加第三轴承座的。要不然上不轴承座国定太单薄

网友:
太帅了,富丽开始发狠了

网友:
没看到富丽店里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有点像kds5。5和gt500,外光还不错,想入,但就是电池仓太小了,入了还得换电池。我现在玩500用的是5 ...

  5000! 好狠!
感觉2600-3300比较合适~

楼主:
  期待改进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阳台是不是搞艺术的哦

  艺术!??   这辈子没机会留长发!

网友:
大侠这是在放毒啊,罪过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