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灵的最大上升速度时每秒几米呀?

楼主(2014-08-07):
        经常看到会有精灵垂直下降失控坠落的帖子,但很少看到大家讨论到全油门最大垂直上升速度这个话题,如果下降气流的速度大于全油门垂直上升速度那么即使全油门也无法停止下降的,这时候应该避开气流下降通道,但是多数情况下当目视看到这一情况时高度已经很低没有救机的时间了,这应该是原因之一吧,请大家晒晒各种配置的全油门垂直上升速度吧。

网友:
最快7.几具体忘了

楼主:
也许存在数据的偏差,飞直升机时会有风大降不下来的时候,因为直升机有负螺距可以切3d模式降落后再切熄火,但是大疆就不行了,这麽多失控掉下来的还没见谁说桨停了的,是不是可以说明电机一直是在正常工作的

网友A:
楼主你理解错了,Naza的油门控制算法锁定了最大上升速度6m每秒而不是电机动力,不信你可以开手动模式全力爬升就知道了,运气好能破10m每秒
所以你的说法并不成立

网友B:
速度和加速度两回事,初中物理回炉去

网友C:
很快,都没有时间注意,我换了2214和碳桨,还没有用过满舵的油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快,都没有时间注意,我换了2214和碳桨,还没有用过满舵的油门。

请问换了2214和碳桨后,飞行时间有延长吗?与原装比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和加速度两回事,初中物理回炉去

在1秒时间内,如果速度时6米,方向是上升,加速度的方向也是上升2米每秒(比如上升气流2米每秒)那么飞行器的上升速度一定是增大趋势,反之如果下降速度每秒2米,下洗气流的速度时每秒6米那么下降速度应该趋于增大趋势,这样说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理解错了,Naza的油门控制算法锁定了最大上升速度6m每秒而不是电机动力,不信你可以开手动模式全力爬 ...

大疆的控制系统通过控制算法调整油门曲线使最大上升速度控制在每秒6米,但剩下的储备动力能够对抗多大的气流呢!在负载情况下又怎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换了2214和碳桨后,飞行时间有延长吗?与原装比有什么好处?

操控反应快点,下降稳一点,噪音大一点,样子酷一点。
个人感觉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1秒时间内,如果速度时6米,方向是上升,加速度的方向也是上升2米每秒(比如上升气流2米每秒)那么飞行 ...

重力,牵引力,空气阻力决定飞机最大速度,牵引力-重力=空气阻力时,加速度为0,速度达到最大
打手动能测出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力,牵引力,空气阻力决定飞机最大速度,牵引力-重力=空气阻力时,加速度为0,速度达到最大
打手动 ...

能说点有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