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cpx 动油门主板闪烁的问题

楼主(2014-08-07):
是这样的  这块主板 对上频以后   提下油门 再降到低  主板就开始闪烁了  然后电机无反应  舵机有反应、、
应该不是线路和电池问题   定速电调和非定速电调 都是这样的情况  区别就是 非定速的可以启动电机 但是油门回零以后  主板开始闪 就启动不起来了  定速电调 启动前需要上下动下油门杆 所以电机直接启动不起来
奇怪的是这块板子 昨天下午的时候除了对频困难外还是正常的   到了晚上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高手 告诉下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一看就知道是V1的主板,V1的主板和V2的主板对频的方式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知道是V1的主板,V1的主板和V2的主板对频的方式不一样的

我去 还有这一说?  我去看了看 是v2 1.5的啊

网友B:
給你無刷接點 自己研究研究

MCPX V1焊點.

MCPX V1焊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給你無刷接點 自己研究研究

我的定速和非定速电调都是免焊版的。。。

网友B:
免焊版的有接點鬆脫的憂慮 飛3D建議直焊 我連尾碳刷機電都直焊 給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免焊版的有接點鬆脫的憂慮 飛3D建議直焊 我連尾碳刷機電都直焊 給您參考!

我擦 各个都很骚啊。。 口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免焊版的有接點鬆脫的憂慮 飛3D建議直焊 我連尾碳刷機電都直焊 給您參考!

兄弟这么多mcpx啊,顺便问一下,我全新的mcpx,飞起来抖得不成样,郁闷得很。。。。以你经验问题出在哪里啊?

网友B:
您好 原廠的mcpx是碳刷的嗎? 很抖是會雙槳還是會金魚尾?
mcpx 接收要鎖緊 主軸真圓度要夠 大齒盤 主軸固定環位置要再三確認 橫軸和橫軸墊圈如果有改裝金屬件 橫軸長短自己要研磨 橫軸墊圈要挑合適的厚度
直線舵機小齒盤滑順度要注意有無摔傷 改裝v922直線舵要確認銅製滑塊 有無脫離 碳刷機轉速是否正常 主尾機電各插槽是否鬆脫 等等等 最好能提供影片
或您的配置大家才能協助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 原廠的mcpx是碳刷的嗎? 很抖是會雙槳還是會金魚尾?
mcpx 接收要鎖緊 主軸真圓度要夠 大齒盤 主軸固定 ...

多谢赐教,你说的好像都沾到边了,可我郁闷的是我就飞了两三个起落。我看我还是有空了上个视频让大家给诊断一下算了,,,,,,反正抖得姿态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