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接线

楼主(2014-08-07):
所有东西都到位了。先怎么插啊。电调,舵机都是3根线。分正反吗

楼主:
遥控器是天地飞7,xxd30a电调。不知道怎么插,有正反之分吗。接收机上分别是 — + u。电调和舵机上都没有。

网友:
电调插仨道

楼主:
三插没有方向吗?哎刚刚试了下,直接断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插没有方向吗?哎刚刚试了下,直接断奖了

悲剧,没把握就不上桨

网友A:
舵机和电调的信号线插头两侧是不一样的,你仔细看一下。再有,一般三根线里面有一根是白色的或浅黄色的,那根是电源负极,把它对应接收机上标有“-”的地方就对啦!

网友B:
多翻翻帖子,多看看说明书,慎重插线。

网友:
有正反,插对可工作,插反不可工作,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翻翻帖子,多看看说明书,慎重插线。

说明书只告诉我那个是什么通道。怎么插线也没说。不过后来还是插对了,只是悲剧了,油门最高,浆连根断了

楼主:
新人问题多多,遥控器油门推到1/4位置,电机才转,而且感觉速度不低。是什么地飞没调好?电调可以调吗?遥控器是天地飞7,xxd3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和电调的信号线插头两侧是不一样的,你仔细看一下。再有,一般三根线里面有一根是白色的或浅黄色的,那 ...

新人问题多多,遥控器油门推到1/4位置,电机才转,而且感觉速度不低。是什么地方没调好?电调可以调吗?遥控器是天地飞7,xxd30a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人问题多多,遥控器油门推到1/4位置,电机才转,而且感觉速度不低。是什么地方没调好?电调可以调吗? ...

一只电调与一只电机第一次组配,需要油门进行行程确认。你的电调说明书中会讲到的。一般是先将遥控器上电,油门摇杆推至最高,再给电机(就是电调)上电(一定要把将摘掉,直机不方便宅桨,可以拔掉两根动力线。以免出现意外)。电机会发出“滴、滴”两声,此时将油门摇杆拉到最低。听到电机确认音就行了。不是所有的电调都一样,看你的电调说明书最好。没有可以到网上去查。

网友:
插头跟 孔,不是都有个限位的槽,按理,插反是 插不进的,  有些插头 有标明正负的,颜色比较浅。

网友:
找这个 插头 怎么插,方法应该比较多,除了看插头上标的正负,还可以,不上电源, 拿2到3个舵机来试,正常没插反的话,是很容易插和拔的。相邻的插头间没有干涉的。

网友:
通电的话,舵机  接上的时候,会动一下表示 接线正常。不动就接错。

网友:
忘了 如果 电源都不会接 接收器也不可能有电,要不就 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电调的插头上 的外露的触片,的电压,那个测出来 有5伏电压,那两个线就是 正负线。

网友:
自己在看   万用表  上  那个笔的 正负,正那个笔,对应的 触片的线,就是正极线,剩下的事负极线。

网友:
如果插头上没标明正负,又 怕忘的话,可以找跟 尖的东西,正触片那边的,背面,刻个正负的标记。

楼主:
谢谢各位,插线问题解决了。可是现在还是不能飞,新手当时没买起落架,不敢手抛,怕直接掉下来

网友:
LZ运气算不错啊,桨没伤人。可得小心。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人问题多多,遥控器油门推到1/4位置,电机才转,而且感觉速度不低。是什么地飞没调好?电调可以调吗?遥 ...

看一下遥控器的油门曲线。前三点是不是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