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位置舵机该怎么安装?

楼主(2014-08-07):
直接上图,我这样安装,拉动后有种被硬拉着的感觉,不是很顺畅……行程太大?

网友A:
行程太大,或者中立点往左边一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程太大,或者中立点往左边一些,试试

行程怎么调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程怎么调呀?

Sub trim遥控器里好像叫这个,不行你就把舵机臂松了往左调点,再插进去拧好螺丝啊

网友B:
遥控器上调比较方便

网友:
把套管 活动空间弄大点  套管形变大点 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C:
套管末端胶布撕掉几厘米 让它跟随钢丝上下起伏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套管末端胶布撕掉几厘米 让它跟随钢丝上下起伏不就行了

我感觉是行程大了一点点,谢谢你的建议,下次我也一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上调比较方便

我试试吧明天

网友D:
拉杆安装也有问题,拉杆不仅有前后移动,还有上下移动,在拉杆上贴了透明胶带,会对拉杆上下运动造成影响

网友E:
如果舵机的位置不方便改动,你可以考虑这头用舵机摇臂最外面的孔(你目前在第二个孔上)装连杆。连杆拉线另一头连接副翼舵角的地方将孔位向里移,平衡它们之间的扭力。再适当调整舵机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舵机的位置不方便改动,你可以考虑这头用舵机摇臂最外面的孔(你目前在第二个孔上)装连杆。连杆拉线另 ...

有道理!

网友F:
透明胶带去掉几厘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杆安装也有问题,拉杆不仅有前后移动,还有上下移动,在拉杆上贴了透明胶带,会对拉杆上下运动造成影响

谢谢,透明胶带是机身自带的贴纸上的,我已经把舵机向的胶带给划破了,然后把里面的海绵也切除了一点,好让它自由活动。谢谢你的建议。目前情况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透明胶带去掉几厘米试试

已经可以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舵机的位置不方便改动,你可以考虑这头用舵机摇臂最外面的孔(你目前在第二个孔上)装连杆。连杆拉线另 ...

谢谢,我已经调整了舵机行程,然后把固定拉杆的胶带给去掉了,现在比之前好很多了。

网友:
明显是舵机跟导管太近
舵机是弧形运动
把导管切掉些
让横向力量被钢丝吸收掉就可以改善

调行程会影响操作
比较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