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炸机后主马达不转了

楼主(2014-08-07):
不小心炸鸡了。然后主马达不转了,线和尾马达交换过,就是不转。。估计主板坏了,这有的修吗?还是只能买新的?

网友A:
如果马达没坏的话,就是主板上面的电调摔坏了,直接买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马达没坏的话,就是主板上面的电调摔坏了,直接买新的吧

这东西不能修吗?只能买新的啊?

网友:
lz试过把尾马达插到主马达插座上没?如果也不转那应该就是主板坏了,返厂修吧,半价换新也比买一个划算啊。

楼主:
交换试过的,就是主马达输出这里不行。。。半价换新怎么搞?有联系方式吗

楼主:
看人人家花了720块修。。。。。。不想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人人家花了720块修。。。。。。不想修了

那个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估计肯定不止修主板,毕竟买新的也就五六百。反正我的没花钱修好寄给我了。

网友B:
我才冤枉,主板坏了,只急着想玩,都忘了可以发回去半价换新,结果原价买了个全新的,害得现在手里还留着个坏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才冤枉,主板坏了,只急着想玩,都忘了可以发回去半价换新,结果原价买了个全新的,害得现在手里还留着个 ...

旧的换新备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