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Y750 发烫 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4-08-07):
升级了1.4,开机两三分钟就有点儿烫了。电压8.4V

网友A:
那你用什麼鉈機?CGY750對鉈機的要求有點不同,你最好用相對的鉈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用什麼鉈機?CGY750對鉈機的要求有點不同,你最好用相對的鉈機。

用的亚拓bl800和855,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亚拓bl800和855,可以吗?

難怪了,你看吧
  • 双叶S9254数字直升机伺服(280Hz /1520μS)
  • 双叶BLS254无刷伺服合力(280Hz /1520μS)
  • 双叶S9257 EP数字合力伺服(280Hz /1520μS)
  • 双叶BLS257 EP无刷伺服合力(280Hz /1520μS)
  • 双叶S9256数字高速伺服(560Hz /760μS)
  • 双叶BLS251无刷伺服合力(560Hz /760μS)
  • 双叶BLS256HV无刷高压合力伺服(270HZ /760μS)。令人难以置信的性能与寿命电池。无调节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難怪了,你看吧
  • 双叶S9254数字直升机伺服(280Hz /1520μS)

  • 只能用futaba的舵机吗?不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能用futaba的舵机吗?不是吧…………

    可能不一定要用他的,但我也問過同樣的問題,那個店員解釋的就只能說,你最好就用上面那幾個鉈機,最後我才沒有買CGY750。或你可以了解一下參數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一定要用他的,但我也問過同樣的問題,那個店員解釋的就只能說,你最好就用上面那幾個鉈機,最後我 ...

    好的,谢了

网友B:
    一般这个陀螺仪搭配它自家的舵机,像256/276,就像JR的陀螺仪最好用JR的锁尾舵机,估计算兼容性问题(不好意思,锁尾舵机是BLS276SV,272是斜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个陀螺仪搭配它自家的舵机,像256/272,就像JR的陀螺仪最好用JR的锁尾舵机,估计算兼容性问题

    但是亚拓的舵机不就是futaba的东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亚拓的舵机不就是futaba的东西吗………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即便如你所说亚拓的舵机是FUTABA代工的,我估计CGY750在芯片、驱动、运算方法等方面对FUTABA自家的舵机进行了优化,程序上兼容性更强。参考别人使用CGY750或者GY701的例子,基本上都是配的FUTABA的舵机,但斜盘舵机不一定都是FUtaba的。你看JR的一些所谓舵机还特别注明了最好与JR陀螺配合使用,FUTABA的也有舵机+陀螺的套装组合。
    这个CGY750还是很好用的,干脆再搞个FUTABA BLS276SV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