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油门舵机设置问题

楼主(2014-08-07):
因为用 天7的控飞电动习惯了,准备继续服役汽油 固定翼,今天 准备磨合
发动机
出现个问题,油门杆 的行程和
舵机
行程不一致 ,摇杆推一点,舵机舵量就很大,比较吓人,还有就是摇杆才推到一半舵机就已经到顶了,遇到这情况该怎么解决,请老手帮忙,该在
遥控器
哪里设置?

网友:
亲爱的少将同学。你不知道控上面有舵量调节吗?油门曲线也可以的啊。奇怪你的号是不是拣来的

网友A:
吹水来的吗

网友B:
电机和油机差别很大,建议找老鸟带飞

网友C:
看来以前只玩电的了!不过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吧

网友D: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B:
首先是机械中位,遥控油门杆和微调放中间,要求舵机摇臂和舵机成90度同时油门半开,通过调节连杆长度达到以上目地。
跟着在遥控上设置舵机行程达到最佳,小心不要憋着舵机。
至于油门曲线是因为化油器口径越大发动机动力输出越不成线性,设定就要看不同发动机和个人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