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飞控上电LED灯常亮红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8-07):
上电以后,飞控滴滴滴~~滴滴滴,滴——然后就红灯常亮,掰杆也没反应,插上电脑LED常绿,但是win7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驱动安装老让我给主控连接电脑,我一直都连着电脑的,调参软件打开就卡在一大半,只能跳过,进去以后也调不了

楼主:
难道是电池没电了???新电池拿回来没充电就接上了

网友A:
红灯长亮是自检没通过吧?我记得说明书上有,百度下说明书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楼主您好!您可尝试更换USB接口进行连接。
您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或加QQ2355613417 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C:
昨天晚上刚刚遇到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是GPS和LED的灯接反了。希望对你的情况有帮助。

网友C:
不过我红灯常亮是可以启动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