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葫芦画瓢,做了一个舵机测试器

楼主(2014-08-07):
用的555芯片做的,感觉还行,这次多的没调中位的,等看到合适的电阻再改。

网友A:
楼主能把具体的图纸和参数给我一下吗?也想做一个      顺便问一下   能驱动电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把具体的图纸和参数给我一下吗?也想做一个      顺便问一下   能驱动电调吗?

要驱动电调就要设置中位

网友B:
楼主加的是7.4V电压,没看到降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加的是7.4V电压,没看到降压电路

用的单片电压

网友B:
单片只有3.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只有3.7V

驱动舵机也够了

网友C:
楼朱做的不抖舵?

网友:
1S 最高只有4.2V

网友:
好瓢一个!

网友D:
我也是学过下电子的,NE555确实好用。LZ 图上的电池,飞什么机?我还有五六块没用过,不知选什么机好。

网友:
不错,楼主电子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朱做的不抖舵?

不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学过下电子的,NE555确实好用。LZ 图上的电池,飞什么机?我还有五六块没用过,不知选什么机好。

龙升飘飘

网友E:
好贴,学习。但看不明白这个图,图上只有2个电阻,为什么你装了3颗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贴,学习。但看不明白这个图,图上只有2个电阻,为什么你装了3颗电阻了

加了一个是串led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驱动电调就要设置中位

非常感谢

网友:
又见555,支持折腾~

网友:
怎么调中位

网友F:
能不能 给我 这 电子的白 痴 介绍下,那种 咖啡色,圆的,写了104 的那个东西脚什么名字,有什么作用。  虽然不打算做, 成 品 也买了好几个了。就想学一下。

楼主:
68k换成47K固定电阻,再加个47K的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 给我 这 电子的白 痴 介绍下,那种 咖啡色,圆的,写了104 的那个东西脚什么名字,有什么作用。  虽 ...

那是电容不分什么脚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是电容不分什么脚的

谢谢,难怪看着像 那种 焊在电机上的 ,消火花的电容。那再请教下,有没限制在多少 ,电压以下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难怪看着像 那种 焊在电机上的 ,消火花的电容。那再请教下,有没限制在多少 ,电压以下使用的。
...

额定电压50v